求助,关于用8051单片机产生PWM波的问题。

楼主(2011-08-24):
今天我用8051产生PWM波,在用PROTUES仿真时,在给IO口给低电平时,pwm波不是0v而是2.9v。。

后来,我又用模拟开关做,让IO输出的高低电平只是作为数字量控制一个单刀双掷开关,一个开关接地,另一个开关接5v。结果,输出端还是2.9v,我就疑惑,请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PS:我分别用示波器和探针测都是2.9v

网友A:
用的哪个IO口呢 电路上是否正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