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基础做遥控小车(第一章装配篇)

楼主(2011-08-25):
  套件拿到很久了,之前一直没有做就是因为没有基础,觉得做不好,当时冲动就要了。想着这是贴钱给我的,我下决心把它做好。(虽然不知道能不能做成)注:我的图全是高清大图,单击后在新窗口打开会看得更清楚,某些图片颜色调过,以方便对照色环。
  好吧,看看帖子已经说得这么简单了,我也从认元件开始吧。希望对同我一样从零开始的人有帮助(估计就我一个从零开始的了吧?)
  电阻,咱们网站上就有色环计算器,http://www.21ic.com/calculator/sehuan.htm,直接找就行了。一定要用,不然找元件多麻烦呀。象我这种对颜色不敏感的人,看完色环还要再拿表来测一下。

  就我的认识来说,电阻的基本特征就是:1.圆柱形的,2.上面有花花绿绿的小色环。可惜我的认识是错误的,图上大大的那两个是电感。刚开始,看色环棕、绿、绿、银色环计算器一查——1.5M。打印出来的元件列表里没有。难道是棕、黑、黑、银?再查是10欧,列表里也没有。再一量电阻只有0.X欧姆,莫不是这东西是坏的?好在我还有别的方法,上网查实物图,别人装在哪,我就装在哪。找到别人的照片对照着方位一看电路板上那个位置写着个L1,差点晕倒……
  终于认识了电阻,还知道了原来电感也可以把里面的线圈隐藏起来的。还好大多数这种形状的东西还是电阻的,不用操心太多,继续学认电容。

  电容有好几种。
  1.右边那个大大的电解电容我是认得的,电脑里面有的是。容量写在塑料外皮上。个头大数字很好认。在电路板上会标明正负极,装的时候先看电路板上有没有写“+”,有的话就是电解电容。
  2.右边那个没有脚的自然就是贴片电容了。两头是金属,中间是黄色的不导电的东西。列表中100nF的有2个10nF的有3个,自然非常容易区分。当然这两种电容上面是没有标志的,所以千万不要拆开来混在一起,最好焊一个拿一个下来。这东西容量非常小,焊之前测很正常,焊上去后再测就不正常了。估计是两端的导线也有一定容量了。
  3.左边下面那个应该是瓷片电容,看起来里面会有2个极片。
  4.最后,左上的应该是独石电容。为什么叫独石?估计来里面有块石头。
  接下来认一下二极管吧

  最右边三个是发光二极管,我钥匙上面就有一个,不过是白光的。红的自然是发红光的,透明的好像发什么光的我都见过。黑色的难道是发黑光的?看了一下列表,估计是红外线,红外线看不见,姑且算是黑光。二极管是分正负极的,搞反了就不亮,量了一下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我发现我的观察特别仔细,它们的脚不一下长的,我发现长的脚都是正极。
  左边两个有什么区别我不知道,反正也就2个,看一下实物图,人家装哪里我就装哪里。
  再认一下贴片原件:
  前面电容是时在小塑料壳里,现在这两个稳压三极管也是这样,估计这种包装的都是贴片原件。
  当然据说最贵的陀螺仪和重力加速度仪也是贴片原件,帖子太多,早就认得了,就是下面这两个。

  算了就认这么多吧,剩下的边装边认。
  下面就要开始安装了。按提示,应该先安装贴片原件,真正要装的贴片原件不多,主要就是两个稳压管和5个电容。其它的例如陀螺仪、重加速度仪都不用着急安装的。

  我接下来选择安装电感和电阻。因为电阻最矮小,也是最多的,视野清楚的时候装最好。而电感一共只有2个。电感用L表示,一会就装好了。电阻用R表示,在电路板上写有R的全部是电阻,装在R旁边的小方框内。
  从左到右,看着电路板上有小方框的(旁边标有R xx),对照元件列表找到它正确的阻值,然后从咱们站上的色环计算器上找到正确的色环,最后装上去。装完后把脚压一下,防止装好的电阻又掉出来。
  经过大半个晚上的查色环,从一堆米粒大小的东西里面寻找,终于把电阻全部装进去了。接下来可以开工焊了。双面板有个好处,就是可以从正面焊。这样电阻就不会掉地上了。焊之前先在网上找焊接的视频,看完后再操作会好一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MwODkyNA==.html
  可能是我找到的列表不全,有些电阻在列表里面没有,就只能到电路图上找,先找到附近的集成电路,然后看电路图中对应的集成电路附近有没有。所以打印一份电路图是非常有必要的。
  说一个小插曲:在找R55的时候看着列表里面有这个电阻,对着色环却没找到。心想不会明天要专门去买一个电阻吧?实在不甘心看别人的照片,才发现是高精度电阻,应该用棕黑黑棕银,而不是色环计算器里面的色环。
  经过一晚的努力,终于把电阻搞定了,腰酸背疼呀,上一下成果:

  焊完后怎么把脚剪下来呢?好吧去买一把斜口钳,好在才6块钱。

楼主:
  第二天继续开工:
  接下来应该是电容了。
  前面学习过电容了,在电路板上是一个圆,或一个椭圆(其实是2个很近的括号)。旁边会写上C xx。瓷片电容和独石电容是不分正负极的,直接装上去就好了。电解电容在外皮上用白字写有一排“—”号,很好认。电解电容的容量用数数字写的,一眼就看得出来。但是另外两个就不好认了。查了一下原来上面的数字是有含义的,前面2位表示的就是电容有效数字的前两位,最后一位表示10的多少次方。例如104就表示前2位是10,后面再乘以10的4次方。结果就是100000,单位是皮法(10-12次方)。皮法与纳法(10-9次方)差3个零。于是这个电容就是100nF。同样标222的意思就是22后面加2个零。2200皮法。就是2.2nF
  还是和昨天一样,一个个装进去后,发现电烙铁烧了。好吧,停工休息,明天去买个烙铁芯。其实装电容也花了不少时间。
  第三天,买到的烙铁芯不合适,最后还是在网上买了一个。
  把车轮部分的图发上来吧:

  前段时间正好买了8节电池,这算一次全用上了。

楼主:
  终于,烙铁芯来了,其实我怕不合适,干脆买了整个手柄。于是把电容们全部焊了上去。
  最后的时刻来得是那么的突然,经过2天的停工一切都是那么的迫切,不知不觉,就剩下一些插座呀、插头什么的了,经常这段时间的练习,焊这种有规则的东西应该是得心应手了。
  于是就有了下面的东西,剩下的东西不多了,如果有哪位和我一样零基础的就按照片的来做吧,如果发出来发现有错的话我会改图的。对于检测电机转速的那两个东西,我认为电路板上的箭头应该是表示从哪边出到哪边入的意思,所以我把标有二极管的部分装在了发射的位置,而另一边装的是接收。

  再把其它零零碎碎的装起来。就得到下面的东西了。

楼主:
  最后还有一些问题,高手们帮我看一下:
  1.我的集成电路全部装对了吗?特别陀螺仪和重力仪。

  2.图中的问题重力加速度计要不要重新焊?
  3.遥控器装哪?是不是和串口电平转换那个轮流用P10?
  4.最后,我可以给系统加电了吗?

网友A:
wlbx小盆友给力,用心之极品,赞一个~~~

网友A:
问题1. 我的集成电路全部装对了吗?特别陀螺仪和重力仪。

答:恭喜您,集成电路全部装对了。只是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图片太小,很不清,请参见下图。

网友A:
问题2. 图中的问题重力加速度计要不要重新焊?

答:图片太小,实在看不清,如摆放正确,到时请通电一试,有正常输出即OK。

网友A:
问题3. 遥控器装哪?是不是和串口电平转换那个轮流用P10?

答:回答正确,和串口共同P10,因为小车在正常运行时,不可能接下载线或串口监控,多出的这个P10口,可外接无线遥控接收模块。

网友A:
问题4. 最后,我可以给系统加电了吗?

答:请再仔细检查一下焊点,有无虚焊搭焊,如一切正常,可通电一试。

楼主:
  全部上传完毕,留一楼以后小车能动了发出来。我N年前留下的有串口的笔记本又要用上了。

网友A:
问题5. 这部分还没做好,不知道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应该朝哪个方向?

答:这部分是针对智能小车设计的,装上这两对红外发射和接收管,能让小车具有寻迹导向功能,装配方向当然朝着地面,约离地3-5mm。

楼主:
问题2. 图中的问题重力加速度计要不要重新焊?

答:图片太小,实在看不清,如摆放正确,到时请通电一试,有正常输出即OK。
引用 网友A:

晕死少传了一张图。请再看看重力那个,3楼新加那张图应该是搭焊了,现在这张实在看不出,不知道1、2脚之间在线测量的电阻是不是0?目前测得电阻为0。

网友A:
补充说明:

本小车是《两轮自平衡小车+智能小车DIY》混合套件, 在没入门时可玩转《遥控版两轮驱动智能小车》,等入门后继续玩转《遥控版 史上最“烂”两轮平衡小车》,做到一机两玩(这个组合其实挺不错的,是被网友们逼出来还债的,以还之前网友们大力支持“自己动手,XX元钱玩转机器人”之人情债)。

楼主:
问题5. 这部分还没做好,不知道红外发射和接收管应该朝哪个方向?

答:这部分是针对智能小车设计的……
引用 网友A:

终于理解前面帖子的一句话了,这应该是车子没有坚起来的时候朝地面的。

网友A:
晕死少传了一张图。请再看看重力那个,3楼新加那张图应该是搭焊了,现在这张实在看不出,不知道1、2脚之间在线测量的电阻是不是0?目前测得电阻为0。
75151 ...
引用 楼主:

加速度传感器位置摆放正确,至于1、2脚之间在线测量的电阻是0,可能有搭锡,不过由于1脚为空脚,实际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A:
LZ补充上图了,补充回答第一个问题:

1.我的集成电路全部装对了吗?特别陀螺仪和重力仪。

答:恭喜您,集成电路全部装对了。陀螺仪和加速度传感器也装对了,至于加速度传感器的1,2脚之间测量电阻为0,从图片上可看出,1,2脚之间有搭锡短路,不过不影响正常工作,因为加速度传感器的1脚为空脚。

楼主:
虽然1脚是空的,但是还是打开来看了一下,果然问题非常大。
加速度传感器居然N个点没焊上。而且1、2脚还真的在焊盘上搭上了。

而这边也是有部分金属没有上锡的。

下面是重新焊好的图,应该对了。

网友A:
汗~~~~

陀螺仪原图是焊对的,怎么返工成错的啦?! :L

楼主:
汗~~~~

陀螺仪原图是焊对的,怎么返工成错的啦?! :L
引用 网友A:

没有呀,我确认返工后的和6楼的一样了呀。

楼主:
晕死,我怀疑6楼实物图是错的,看了一下电路图,3脚接C4。我原来是装对的……

不过也好,练了一下总算会焊贴片原件了。以前从来没有真正焊过贴片原件。我的经验是先给脚上锡。当风吹过锡全熔的时候会有一个塌陷的动作然后整个芯片就平了。

网友B:
六楼的没错, 陀螺仪文字正放,左下角是第一脚,板子上的白点是第一脚,你返工前是对的,返工后倒了一百八十度

网友B:
lz的  焊工:L不敢恭维, 那个贴片电容的焊点感觉比较差劲  应该多练练了

楼主:
  再仔细看了一下,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两个芯片的定位点位置不一样的。我只看定位点 ,没有看文字方向了。
  最后再确认一下:
  1.文字摆正,左下脚是1脚。
  2.1脚接P2的3号孔。
  3.焊好后芯片外壳(地)能与P2的6号孔联通。
  是这样吗?

楼主:
lz的  焊工:L不敢恭维, 那个贴片电容的焊点感觉比较差劲  应该多练练了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第一次真正的焊贴片元件。

网友:
楼主非常用心啊~顶一个~

网友A:
  再仔细看了一下,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两个芯片的定位点位置不一样的。我只看定位点 ,没有看文字方向了。
  最后再确认一下:
  1.文字摆正,左下脚是1脚。
  2.1脚接P2的3号孔。
  3.焊好后芯片外壳 ...
引用 楼主:

再次确认,第一次焊对,第二次焊错(旋转180度)。

网友C:
顶LZ! 图片够清晰!!!!:P

楼主:
是呀,大图基本上都是用了2盏灯。就是想给同我一样零基础的人能做出来。

网友A:
是呀,大图基本上都是用了2盏灯。就是想给同我一样零基础的人能做出来。
引用 楼主:

LZ精神可嘉,支持~~~

网友A:
顶起,LZ进展如何,吱一声啊~~~

楼主:
吱!
正在研究程序,结果不小心扭伤脖子,前两天都躺在床上了。顺便在等DC-DC代替7805的电路中。

网友A:
这么简单的事儿,还没搞定?

先回答一下,手头有的下载工具:
1. S-Lab 仿真下载器
2. 自制的RS232串口下载线

楼主:
1.S-lab仿真下载器应该就是配件里面那块小板吧?原来已经焊好了的。
2.串口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因为受伤,还没有做。

网友A:
1.S-lab仿真下载器应该就是配件里面那块小板吧?原来已经焊好了的。
2.串口应该没有问题不过因为受伤,还没有做。
引用 楼主:

1.  S-lab仿真下载器是中颖赞助的,二姨赠送的一个蓝色的小东东,匠人管他叫“小S”。

2.  RS232串口下载线是指配件里面赠送的那块小板,需自己装配。

请注意休息,好好养伤,来日方长~~~

网友A:
感谢 wlbx小盆友辛勤的付出,写出如此详细的好贴
[机器人] 主题:零基础做遥控小车

因此,奖赏你一台价值100,  匠人的最爱------“小S”。

这台“小S”由 21ic 热心网友 刘前辈 赞助,再次表示感谢。

“小S” 由 水mm 直接发给你,请注意查收,希望wlbx小盆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养好伤继续为 21ic 社区 DIY开源活动,出一份力,添一块砖。

网友D:
太好了,学习了,我是一个小菜鸟!

楼主:
哦,那就太感谢了,真是不好意思的呀,其实前一段时间其实做焊接部分都花了不少时间,毕竟没有这方面的基础,连贴片元件焊接都是看着录像学的。别看那些焊点那么漂亮,其实每个焊点最起码焊过3次。贴片的更是最起码5次以上。在这里提醒新学的朋友:金属焊多了,不好,会使合金层变厚。合金是脆的,合金层变厚了就意味着焊点部分耐久性下降。所以能一次焊完最好一次焊完。

到了后面焊得high连相机都忘记用了。与初衷都不太一样了。

网友A:
呵呵!

水mm办事效率特别高,赞一个~~~

小S 已帮你寄出, 中通快递:010054737184

请 wlbx小盆友 注意查收~~~

网友E(2012-03-06):
请问你这些的套件在哪里能够买到啊

网友E:
我是新人,看你的教程,但是没有实体可以操作啊.是不是提供哪里可以买到这些配件.回家自己研究啊

网友F:
这个小车还有买的吗,我也想要一套,学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