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软件powerlogic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1、powerlogic中画元件封装的时候有四个选项,分别是:part type,connector,CAE Decal,Pin Decal。 第一个和第四个分别是元件封装和管脚封装,其它两个是什么呢?powerlogic里画part type前要先画CAE,为什么呢,怎么不直接画part type?假如我先用CAE画了个元件封装,
然后我发现那个CAE花的不好修改了下,那么能把修改过的CAE更新到开始画的那个元件里吗?
2、怎么把运放之类的有隐藏引脚的元件怎么把隐藏的引脚弄出来呢? 要改它的库文件吗?像这样,他那面有一个CAE带了电源和地管脚,其它三个没有电源和地,这样的话不就是一个324元件里面要有2种CAE封装了吗?

网友A:
就是应该元器件必须带封装和原理图符号,习惯就好,我刚刚学PADS的时候就跟你一个样,用了一段时间后就觉得方便了,需要更加方便快捷画原理图就用OrCAD Capture CIS《图解OrCAD Capture CIS快速放置元器件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