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种非功率MOS型号

楼主(2011-08-25):
本人做电路时间不是很长,关键是公司地址偏僻,原件都是从网上买的,现在有一款小产品,需要两种MOS,阀值电压4.5V以上,最好是sot-23之类的小封装,漏极耐压30V以上,导通电阻基本无要求100欧姆以下就行,做开关检测用,要求常见的型号,价格便宜,P-MOS,和N-MOS各一种型号,没有师傅带,只好求教二姨家的兄弟了

楼主:
国际惯例,自己顶自己~~~
最好能提供以下大概价格,好做预算用~

网友A:
阀值电压4.5V以上,sot-23,便宜。。。难选

网友:
怎么不说要求电流呢??

如果电流小  那么三极管都可以了

网友B:
阀值电压4.5V以上,sot-23
****************
小功率的MOS,阀值电压都在4.5V以下

楼主:
因为要尽量减少电流消耗,只能用MOS管,要这么高的阀值电压,主要是因为太低的阀值电压不能保证有效关断,这个才纠结 4# 123654789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就悲剧了,只能再次修改电路,了那么要GS耐压20V,这个总可以吧]

网友C:
驱动电压不够,比较麻烦。
现在驱动电压过高,电阻分压也可以,串联个稳压管降下来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