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感性负载吗?需要并续流二极管吗?

楼主(2011-08-25):
用恒流源驱动半导体激光器,但是这次老师买的激光器发现跟发光二极管还串联了一个160nH的电感,早先用的激光器没有串电感,这是一个半导体光源的封装图
  我想请教的是现在的激光器需要并续流二极管吗,这个激光器用300mA电流驱动

网友A:
并联上比较保险,即使没有用,也不妨碍正常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加的话应该不会由于关断时,电感产生反向电动势把激光器烧坏吧,因为板子早先都设计好了的,原来使用一直没问题,但是现在换激光器了,封装不一样,心里没底,所以请教下

网友A:
3楼:
不接续流二极管,激光管不会烧坏,可能烧坏的是你的恒流源。

楼主:
我恒流源用的达林顿管2N6038G,VEB0=5V, 300mA 供电,采样电阻1欧,按反向电动势5到7倍正常工作电压,反向电动势超过5V应该不可能,也就是说烧毁扩流三极管的可能性很小,分析正确吗?

楼主:
4# maychang 我恒流源用的达林顿管2N6038G,VEB0=5V, 300mA 供电,采样电阻1欧,按反向电动势5到7倍正常工作电压,反向电动势超过5V应该不可能,也就是说烧毁扩流三极管的可能性很小,分析正确吗?

网友A:
5楼、6楼:
没看到你的恒流源原理图。
另外,和VEB0有什么关系?

楼主:
7# maychang 这个是恒流源,RL负载代替的激光管,我想如果反向电动势超过5V就会大于VEBO,不是把发射结击穿了吗?VCC=5v请指教

网友A:
8楼:
这样的电路,不必加续流二极管,因RL中电流不可能突然关断。
即使RL中存在“反向电动势”,也不会击穿三极管发射结,看看电流方向即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