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25半桥

楼主(2011-08-25):
3525半桥。不能接驱动别变压器。驱动变压器接上去,3525就不能工作。求解?

网友A:
很烦这种不把问题描述清楚,含含糊糊的问题。

“驱动变压器接上去,3525就不能工作。”
1、驱动变压器接上去,变压器次级是悬空?还是接了所有R13C23R25等等?
2、3525不能工作是什么意思?冒烟了?停振了?Vref没有输出了?OUTA和OUTB(11脚和14脚)观察不到波形了?抑或波形幅度变小了?

驱动变压器次级电路,看来是个对模拟电路一知半解的人设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传整个原理图。
驱动变压器,不接时候,只用供电电路(此时,没有接主功率变压器,功率MOS管也没用)。SG3525的11脚与14脚都有正常的PWM波形输出。
接上驱动变压器时候,电路如同上述一样(只用供电,功率变压器与功率MOS也没接),此时候,SG3525进入打嗝工作状态,11与14脚的波形时有时无,查看IC供电端,供电也是时有时无。

网友A:
3楼:
你看看图中C13和C18多大?
1uF电容!串联D10和D16两支二极管,3525输出某半个周期,D10和D16两支二极管中必有一支二极管导通对相应的电容充电,另半个周期则是另一侧的二极管对相应电容充电。这个充电电流该有多大?驱动变压器次级几乎是短路。3525工作能正常才怪。
若把C13和C18去掉,肯定3525输出正常。
所以我说“驱动变压器次级电路,看来是个对模拟电路一知半解的人设计的”。

楼主:
多谢谢 MAYCHANG 指导。此驱动电路是我从双管正激上拿来用的。没有细看。现在想想还真是如此。

楼主:
另外我还认为,两个Q管与二极管也要去掉。要不还是会让SG3525没法工作。

网友A:
5楼:
驱动变压器二次接的那些电路统统可以去掉。
MOS管门极接的那两支PNP三极管是为了加速MOS管门极电容(包括米勒电容)放电,但这仅在驱动为单管时才有用处。例如使用TL494驱动MOS管,往往是从TL494两输出三极管的发射极输出,对地接个电阻作为负载。MOS管门极电位上升靠TL494输出三极管导通(阻抗很小),下降只能靠对地的电阻(至少数百欧)。结果是MOS管门极放电很缓慢。为加速MOS管门极放电,才使用了这两支PNP管。
3525输出是双向的,既有上拉也有下拉,图腾柱结构,所以MOS管门极充电放电一样快,这两支PNP管就完全没有必要了。
这部分电路,最好是看看3525的datasheet中介绍的典型应用。
另外,3525两输出引脚最好对地各接一支高速二极管,萧特基更好。某些厂家在3525的datasheet中没有在3525两输出引脚对地接二极管,可能是该生产厂家已经做到了芯片内部。但另外一些厂家没有做到芯片内部,所以接上这么两支二极管比较保险。

楼主:
请问MAYCHANG

我把驱动变压器后面的那两个1UF的电容用47欧电阻换掉,两个二极管4148与Q管都去掉后,接上MOS管,上电,AC 85V(此时,功率没变压器没接,还是空在那),看功率计,此时有12W左右的功耗。
MOS管很快就烫起来了,这是何原因?

楼主:
后来。我接入变压器后,同样上电85Vac,空载,输入的功率会更大(AC SOURCE 上的输入电流有2-3A)

楼主:
不带MOS管的时候 上电。MOS的驱动波形还对。基本是方波。
带上MOS管。。上电,波形就变成了正弦波了。

网友A:
9、10、11楼:
把图贴出来。

网友B:
把驱动变压器原边的那个51欧的电阻换成一个电容,把副边的R13和R25去掉看看。

网友C:
3525的驱动能力不够,在前级加驱动能力放大就可以了。

楼主:
从上到下,依次是下管的GS波形与SG3525的14,11脚波形

网友A:
15楼和16楼:
你修改后的电原理图还没有贴出来。

楼主:
由于公司电脑上不能装盗版软件,我只能用PDF工具做修改。
现上传的是我如今调试中的图。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两管子共通了.

网友D(2012-02-25):
很有用的东东啊

网友E(2013-07-20):
引用 网友A:
5楼:
驱动变压器二次接的那些电路统统可以去掉。
MOS管门极接的那两支PNP三极管是为了加速MOS管门极电容( ...

   加了PNP场效应管GS在放电的时候直接通过PNP的EC集放电,而不会经过驱动的变压器次级电感,这样会更快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加了PNP场效应管GS在放电的时候直接通过PNP的EC集放电,而不会经过驱动的变压器次级电感,这样会更快 ...

几年前的老帖怎么翻出来了?
有这种功率MOS管门极通过PNP双极型三极管放电以加速开关管关断的电路,但使用3525这种芯片驱动的电路没有必要使用,因3525用变压器驱动功率MOS管时,使MOS管导通和使MOS管关断的驱动能力相同。这种使用PNP管加速功率MOS管关断的电路仅用于单端驱动,如TL494等。
而且首帖中这种加速关断电路是错误的,把别的电路中一部分copy到这里,根本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