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DAC0832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最近在使用DAC0832时候,发现它输出的是电流信号,所以在实现控制的时候我必须在外面加上放大器(资料给的典型接法),但是典型接法是个反相器,结果得到的是负的电压值,我自己尝试用同相比例接,但是在输出电流为0时放大器的输出端有电压,而前者是没有的,很奇怪。有用过DAC0832的同志,能不能给个输出正电压的连接方式呢?

网友A:
“我自己尝试用同相比例接,但是在输出电流为0时放大器的输出端有电压,而前者是没有的,很奇怪。”
一点也不奇怪。你根本没有把该运放工作搞清楚,那不是反相放大器。

“能不能给个输出正电压的连接方式呢?”
DAC0832的datasheet里面就有,好好看看吧。

网友B:
你可以在得到的负电压后加一级反相的-1倍放大输出,电路用protues仿真试过了能用

楼主:
感谢  仍在江湖漂 同志,这个方案的确可行,但是我还是希望能用一个放大器完成电流到正电压的转换,能精度高一些

楼主:
maychang老师,DAC0832的资料我又找了好几个,没有找到正电压的接法。望您能发一份给我 谢啦!

网友A:
6楼:
要取得零到正电压输出,最简单的方法是将Vref用个负基准电压,输出自然为正。
另一方法即3楼4楼所说,用个运放构成反相器。
下面是DAC0832资料中正基准电压且输出正电压的电原理图。

DAC0832资料中连双向输出的图都有。

网友A:
看来,还是你没有好好找。

楼主:
maychang老师 ,我错了,当时忽略了这部分……感觉挺麻烦的就没有看,以后我改!

网友A:
7楼前一幅图,很怪异的。原来的输出端11脚和12脚成了基准电压输入端,原来的输入端8脚现在成了输出端,9脚Rfb居然接到电源上去了。
楼主若能把这个电路如何工作搞清楚,那么你模拟电路水平提高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