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个3.3V电源芯片

楼主(2011-08-25):
低功耗要求,要求静态电流是ua级,
输入是5~12V,输出3.3V,电流大于800ma,谢谢

网友A:
TI 国半 凌特的贵些,质量要好
国产的便宜 这个大概1块,也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以上两款静态电流都在1mA以上
1482的空载电流在8mA左右,轻载效率非常差
2734没测过

楼主:
ma级的明显不合适了
lm2734静态电流也在1.5ma呢

楼主:
LTC3481貌似很贵啊

网友A:
楼主,你要充分使用EN端啊,光纠结个静态电流,意义不大吧

楼主:
问题是整个系统在工作的时候 至少有一个电源芯片在工作啊 这时怎么使用en端?

网友C:
LTC3481貌似很贵啊
引用 楼主:

多贵算贵?LTC1771贵不?

网友D:
:lol LM1117-3.3

网友E(2011-10-26):
BM1117 1A的,就可以搞定了,样品免费申请,是原厂,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F:
输入是5~12V,输出3.3V要做低功耗要求的话只能是DC-DC了,MPS的1494(同步2A/3A的DC-DC)应该还不错,轻负载情况也能做到90%以上的效率,我正在评估,感觉还不错。
    要求静态电流是ua级,-----从这句来看,LZ好象准备用LDO了,不过好象很难做到高效率,特别是12V输入的条件下。
    供参考!

网友G:
去linear找找吧,或者找找linear的FAE

网友H(2012-02-11):
也可以使用SWIFET系列的TPS54620,面积小,静态电流也小。
http://www.ti.com.cn/product/cn/tps54620

网友:
谢谢坛友推荐,我正好也要用到LZ说的那种IC

网友I(2012-03-21):
LT3971
特点
超低静态电流:
     2.8μA IQ 调节 12VIN 至 3.3VOUT
固定输出电压:3.3V、5V
     2.1μA IQ 调节 12VIN 至 3.3VOUT
低纹波突发模式 (Burst Mode®) 操作:
     输出纹波 <15mVP-P
宽输入电压范围:4.3V 至 38V
1.2A 最大输出电流

网友I:
在官网上可以免费申请样片的。三到四天就到了,很快的。

网友J:
PT6910可以考虑下

网友K:
主营:电源管理IC,AXELITE(亚瑟莱特),AME(安茂),中国地区一级总代理。联系电话:0755-82772552-609 程生.

网友E:
BM9164也能满足你的要求,TO252封装,1A,BICMOS LDO,静态电流uA级的。有3.3V和5V固定输出,更多物料请关注我司网站上的介绍:www.bookly.com

网友L:
矽力杰的 SY8152

网友M(2012-04-29):
AMS1117-3.3

网友N:
有 可以用6208 低功耗 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