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8013的GPIF的传输数据size问题

楼主(2011-08-25):
请教,在68013中如何知道上位机传输下来的数据size:
上层将数据组包完毕后,下发,68013的fifo write在接受到数据之后,通过GPIF发送给FPGA,但我目前在68013里面的GPIF传输函数,每次都是输送固定size,导致实际数据如果很少的时候,68013会不停的传,一直到FPGA满之后给我的ctrl信号才结束GPIF波形结束传输

楼主:
是从EP2FIFOBCL和EP2FIFOBCH获取的size么??

网友A:
必须是。 nLen = ((WORD)EP2FIFOBCH<<8) +(WORD) EP2FIFOBCL;

楼主:
那么在GPIF Designer中进行波形设计的时候是如何根据这个在数据传输完成之后调出波形的呢??

网友A:
设置GPIFCBn = 要启动的波形次数;

GPIFTRIG = GPIF_EP2;                   // launch GPIF FIFO WRITE Transaction from EP2 FIFO

楼主:
你这个说的是多次启用波形的;
我重新看了一下,直接在波形逻辑判断里面设置TCXpire调出波形就可以;
现在的疑问是我的波形设计里面根据FPGA那边的RDY信号和68013内部TCXpire判定是否跳出波形的时候,感觉由于逻辑判断的时候需要一个clk的时间,这个时间里面导致FPGA采样将最后 一个数据多采了一次才能根据68013的ctrl信号停止读写

网友B(2013-01-25):
引用 网友A:
必须是。 nLen = ((WORD)EP2FIFOBCH

这个EP2FIFOBCH从哪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