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指针 和 普通的数组指针

楼主(2011-08-25):
就是结构指针和数组 字符的指针的区别

网友A:
楼主详细说说

楼主:
struct FAT_Item
{
unsigned char Item[4];
};
struct FAT_Item  Fat_list;

unsigned char *p;
p=& Fat_list;

是不是p[0]的值就相当于item[0]里面的值

楼主:
结构的地址转赋给(unsigned char *p)不用强制转换么?

网友B:
很明显,结构指针就是指向结构体的指针;字符指针是指向字符地址的指针;
两者是不同的

网友B:
当然,所谓的不同也只是相对于C而言

网友C:
在汇编中它们没什么区别

网友B:
struct FAT_Item
{
unsigned char Item[4];
};
struct FAT_Item  Fat_list;

unsigned char *p;
p=& Fat_list;              /*  这应该要强制类型装换吧,难道你能编译通过?*/

网友B:
转换后 p[0] 是Fat_list结构中第一个字节的值,按照你这结构,也就是Fat_list.Item[0].

楼主:
嗯,了解了,多谢大侠们

网友D:
强制类型转换下即可

楼主:
强制类型转换下即可
引用 网友D:
您说的好简单啊

网友E:
结构指针指向的是结构的开始地址,然后从开始地址处去寻找结构里面的数据,这个和结构名称是一样的用法。
而数据,字符等指针,指向的是直接的数据,可以直接指向结构里的数据,而不用先找到结构名(结构的首地址)。

举个例子:
struct student
{
   unsigned char  age;   //年龄
   unsigned  int    number; //学号
   unsigned char name[10]; //名字
}; //学生结构

student std1={20,11111,"xiaoming"};//学生1的数据
student *pstd=std1; //指针指向std1
unsigned char *ag=std1.age;
unsigned char hhh;
//如果要调用学生的年龄可以有3种方法
hhh=std1.age;   //用结构名调用结构数据
hhh=ag->age;  //用指向结构的指针调用结构中的数据
hhh=*ag;   //直接用指针指向结构中的数据并调用

呵呵,不要害怕指针,没有什么的,要知道它里面装的是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F:
“不要害怕指针,没有什么的,要知道它里面装的是地址就可以了”
这句话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