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编写时序遇到的问题,高手帮忙

楼主(2011-08-25):
下面是用来做AD时序控制的程序,控制CS、RC、FIFOWR。第一个always做的240倍分频,在第二个always中直接应用第一个的分频时钟。但仿真的时候只有分频可以出来,CS、RC、FIFOWR信号始终为高电平,请问高手指教,谢谢!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div(CLK,CLK_OUT,rst_n,CS,RC,FIFOWR);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 CS,RC,FIFOWR,CLK_OUT;

//reg CLK_OUT;
reg [6:0]cnt;
reg clk_out_t;
reg CS,RC,FIFOWR;

[email=always@(posedge]always @ ( posedge[/email] CLK )
  begin
   if (!rst_n)begin
     cnt<=0;
     clk_out_t<=0;
    end

   if (cnt==7'b1110111) begin
     cnt<=7'b0000000;
     clk_out_t<=~clk_out_t;
    end
   else begin
     cnt<=cnt+7'b0000001;
    end
  end
  assign CLK_OUT=clk_out_t;

    always @(posedge CLK_OUT)
  begin
   RC=0;
   #1;
   CS=0;
   #2;
   CS=1;
   #1;
   RC=1;
   #216;    //9US
   CS=0;
   FIFOWR=0;
   #2;
   CS=1;
   #18;     //totle #240=10us
   FIFOWR=1;
  end

endmodule

网友A:
不要用自己产生的分频时钟

楼主:
那要用什么样的时钟来满足现在的时钟要求呢

网友B:
john 建议不要用自己的时钟,一般大多用DCM或者移位寄存器产生的分频时钟, 你把赋值方式变换一下试试

网友C:
#延时  不可综合的  不能这样延时吧?

网友A:
没仔细看你下面的代码,刚刚看了一下,建议你先找些资料看一下,不要急着写代码,等心理有底了再写不迟,有些东西不能省。

网友D:
延时不可以综合 ,写个状态机或者计数器,在什么时候片选拉下去 什么时候 wr啦上去,

网友E:
你让他们都输出1他们当然都输出1了,在同一进程里面多次赋值只有最后一次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