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6个电机

楼主(2011-08-25):
(无正文)

网友A:
什么电机

网友A:
还有就是要达到怎样的控制方式

网友B:
对啊,这些都是你要说清楚的。

楼主:
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C:
EVA和EVB总共可以产生16个PWM输出

楼主:
怎么理解?

网友D:
你之前没用过?

楼主:
我之前用控制器是直接用位置模式控制电机驱动器驱动电机的

网友E:
按理说直接给电机发脉冲就可以啊。

网友F:
你之前那那种伺服电机里面已经有了控制器了,如果你还是使用那种电机的话,当然可以控制。

网友G:
如果你要自己做控制器,那就不太现实。

楼主:
我现在就是自己要做一块运动控制卡,想用2812,所以想问一下2812能控制6个轴吗?

楼主:
为什么悬啊

网友C:
如果真的是全靠2812控制电机的话,2个电机就是极限了

楼主:
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从运动控制卡发出脉冲和方向信号给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驱动电机的,现在的话能输出6路脉冲和方向信号吗用2812来做的话?

网友H:
可以啊  问题是你控制什么电机啊
只要每个比较器寄存器赋不同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I:
还是买一个伺服驱动器吧,国产的也不贵

楼主:
看来没啥好法子,先结贴了

网友J:
什么电机呢

网友K:
是这样的,就是我只要从运动控制卡发出脉冲和方向信号给伺服电机的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驱动电机的,现在的话能输出6路脉冲和方向信号吗用2812来做的话? ...
引用 楼主:

主要是2812的资源够不够,还有就是你的实现目标,如果是纯粹的单6轴控制,我想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所谓的"闭环"都是半闭环结构,驱动器帮你完成了这一切工作,你只要控制脉冲的频率和脉冲的个数就行了. 如果是需要轴之间联动的, 那就真的不好说, 我没有用过2812,不知道精插补的效果如何了.

网友L:
最好试试

网友M:
伺服驱动器,很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