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不需要加个滤波器

楼主(2011-08-25):
两块板子
PCB1:RS232转RS422用
PCB2:RS422在转为RS232信号,UART是在FPGA里做的

PCB1和PCB2中间用30m双绞线连,波特率250kbps

请问在FPGA里面UART处理信号前有必要加个滤波器吗?
最好简要说明下理由

PS:正常情况下波形看起来挺好,软件也有数据重发机制

PS:老板说要加个滤波器,弄好了是要加工资的

网友A:
一般至少要做个三倍速采样,这也算是个滤波器吧,数字滤波器。

楼主:
是数字滤波器,有必要做吗?

网友A:
是数字滤波器,有必要做吗?
引用 楼主:

数字滤波器一定要做的

楼主:
可以说下原因吗?

网友A:
可以说下原因吗?
引用 楼主:

晕倒,这还要继续解答下去?

你百度一下什么叫着三倍速采样,然后再问不行吗?

楼主: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另外假如UART的RX前面需要加滤波器,TX出去的需要吗?

网友A:
TX想加也没办法加啊!

你到是告诉我:TX怎么加数字滤波器?;P

楼主:
那假如有干扰,只把输入的干扰去除了,输出后到PCB1还有干扰,不是很难受

网友A:
那假如有干扰,只把输入的干扰去除了,输出后到PCB1还有干扰,不是很难受
引用 楼主:

到PCB1的RX端,一样也要做数字滤波啊。

所谓的TX、RX是相对于同一个PCB而言的,在PCB1上是TX,到PCB2上则就是RX了

网友B:
输入要做个防抖滤波.

楼主:
不需要搞什么低通滤波器什么的?

网友C:
作为一个连接的耦合电容吧,应该还是有用的,

网友D:
硬件上没有必要加,应对干扰不是靠滤波器的,而FPGA内部在接收时需要采样,所以2楼才会那样说,但此采样非彼采样,楼主应先搞清基本概念。

楼主:
3次采样,有不一样的,就丢弃?

网友D:
楼主可以去参考一下MCU中的串口电路设计。

网友E:
双向 两头 加滤波器, 如果效果不好, 用光耦隔离,加高点的电压,24V

网友E:
没说完, 用反逻辑

网友D:
30米的422不算远,又是点对点通讯,只是250K速率要注意线材的质量,不必用高电压和什么反逻辑,干扰严重的话才需要采用隔离措施。

网友F:
楼主应该多看看8051的书.8051都没弄懂就过来玩FPGA会死得很惨.
8051书上明确说明了,串口接收时是16倍速采样,为什么采样率一定要除以16?原因就在这里.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要解决异步串口的如何同步的问题,还有振铃信号,干扰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