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RS232传输线的问题

楼主(2011-08-25):
最新买了一根两端都是绿头的USB转RS232传输线,没有任何型号,带的驱动是Prolific 公司的“USB Driver Installer.exe”。版本4.0.100.1190。安装时360认为是木马,关掉后,能装上。出现以下问题:
1. 插上传输线后,默认驱动安装。在设备管理器里发现是“GPS Locator USB-to-serial Comm Port 911024(COM5)”,但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测试时,发现根本无法接收和发射数据。
2. 我用我同事的另外一种传输线,驱动为“CH341SER.exe”,重复上述的安装过程,在设备管理器出现的是“USB-SERIAL CH340(COM6)“, 用串口调试工具检查能接收和发射数据。
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USB-RS232分真假线吗。
3. 听说还有一种PCMCIA-RS232卡,用笔记本调试单片机开发的,是否是真串口,能否保真数据传输的实时性。

   多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拆开看看。。。 记得貌似PL2303是可以接2402里面放PID VID。

楼主:
拆不开,都封装到一起了,感觉是串口侧有控制芯片

网友B:
里面就是个桥片,不会有控制器,可以去找桥片生产商提供的驱动。

网友C:
用不同 的方案所设计出来的东西,效果也不同的...
有些方案(具体为芯片)性能不好就表现为LZ所说的现象...

网友D:
我感觉不是驱动的问题,原先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有些USB-RS232功能是不一样的,做单片机开发要有传输数据速度的要求,一般的usb只能是伪串口。

网友E:
回答楼主 最后一个问题, 我买了一块 express card 转换 串口 和并口的,是真的硬件 扩展,用USB转得都是模拟的

网友F:
上个图,看看啥东东!毛病很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