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问题

楼主(2011-08-25):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intrins.h>
sbit rxd=P3^0; //rs232c串口通讯发送数据端
sbit txd=P3^1; //rs232c串口通讯接收数据端
void rs232(); //rs232通讯函数
void init(); //rs232通讯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串口初始化
{
   SCON = 0x50;
   TMOD=0x20;
   PCON|= 0x8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TI = 0;
}
void rs232() //串口
{

        SBUF = 0x3A;
        while (!TI);
         TI = 0;
        SBUF = 0x31;
        while (!TI);
         TI = 0;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while (1)
  {

  rs232();
   }

  }
为什么我从串口调试软件接到的不是3A  31啊?

网友A:
设置16进制接收了吗?否则应该是接到0和1

楼主:
我选择16进制接收了,波特率选的19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