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容性负载问题请教

楼主(2011-08-25):
现在做的一个设计上面,使用继电器控制一个电脑主机,但是有5%作用的继电器在使用后一段时间出现了触点粘连,现在判断可能是电脑的电源是容性负载导致上电时有浪涌电流,电脑主机大概是200W,继电器触点最大是8A。

目前准备的解决方案是:
更换大继电器20A的,不过PCB没有那么多的空间,
或者是采用NTC,但是在网上查的是50W以上用NTC不好
现在还查到一个是采用浪涌保护模块,不过目前还是没找到厂家。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形,帮忙支个招吧·~~~
谢谢了

网友A:
1、还是要限制电源启停时的冲击电流。
2、限制冲击电流的方式有很多种,例如NTC就是一种,你所说的50W用NTC不好,不知出处何处,估计你理解有误,适合不适合要看NTC的阻值和电流的乘积,以及电源输入电压的上升速率是否满足要求。
3、限制电流还可以在输入级串电感,利用电感中的电流不能突变限制电流的上升速率和电流的最大突变值
4、其它还有很多方式,例如采用PWM控制电源输入的加载电压,实现输入电压慢慢加到继电器上的方法。
5、你用的8A继电器不知道是什么规格的,你可以说一下,也许可以找到体积合适的大容量继电器。
6、电磁继电器的触点寿命是很有限的,你可要仔细想想是否满足你电源的设计寿命要求

楼主:
楼上你好
这个设计是做个小东西,控制电脑开机的,目前设计的方案是用个双路的继电器,直接接在电脑的电源输入上去。因为空间的问题,想把双路的换成单路的,不过又怕会触电危险。目前的继电器用的是汇科的HK14FD-2C
最大触点转换电压是8A,这个体积大电流的都是单路的了。
对于NTC只适合小功率的,是我在网上搜索的,看了半天都是这样说,因为我是贰把刀,也不是太懂,所以就相信了。

先给你20分,如果没有其他的答案,就全给你

谢谢了

网友A:
到cn.hongfa.com去看看有没有满足你体积要求的继电器。

HF32F-G可以做到最大15A切换

网友B:
你也可以到汇港 松乐继电器网站上看看的,
你用来切换电脑电脑主机电源,估计8A不靠谱的,能选16A 最好,不行怎么的也得10A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时选继电器的时候,听别人说,松乐的继电器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HF32F-G好像是10A的,我看了下HF102F的可以做到20A,就是功耗大了很多

网友B:
汇港的最好

网友C:
HF 162F 是专门切换容性负载的继电器,可以看一下

楼主:
11# verio 谢谢,你推荐这个的型号是很NB,耐冲击电流能到118A。。。就是体积有点大
谢谢了,我看我这里要不要扩大PCB面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科和汇港是兄弟2个人开的。。。型号好像都差不多的
谢谢了

网友A:
从质量的角度说,汇科、汇港都明显不如宏发,松乐则就更没办法说了。

国产继电器厂家,宏发和松川属于第一线,松乐则属于三、四线了。

进口的继电器,很多品牌都是宏发在代工,例如赛特勒,欧姆龙,OEG等

楼主:
准备换宏发的了,问了下原厂的工程师,准备用HF140FF,这个是过TV3的。

原来TV指标是UL认证里面的,算容性负载,评估抗浪涌指标的,不过这个是在125VAC下测试的。

算是解决了,结贴,给分,谢谢各位了·~

网友D:
被松乐继电器害惨过的飘过。

网友E:
还是宏发的继电器好。

网友F:
直接控制开关电源

网友G:
你可以采用固态继电器试试。

网友F:
加电阻给电场预充小电流。过几秒切换

网友H:
因为是电脑负载,电脑电源有控制端。不用继电器连接220V市电,继电器连接电源控制端和地。不要说8A就是1A的信号继电器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