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电源保护集成解决方案

楼主:
请教: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电源瞬变、偶然电源极性反接四种一体的最好是集成解决方案。
主要用于某手持机,电源工作5V,可以使用内部电源或者外部电源。
希望方案是体积尽可能小,价格无所谓,性能好一些的集成解决方案,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2011-08-25):
过电压保护、过电流保护、电源瞬变、偶然电源极性反接

防止反接:串个二极管即可。
电源瞬变:LC或者RC滤波,并接大电容
过压保护:可以选择宽电压输入的电源芯片,然后加TVS限制最高电压
过电流保护:加装限流电路,限流电路有很多种,具体选择哪种和你应用方式有关

网友B:
浪涌保护包括一个PPTCTVS管,可以有效抑制类似于脉冲的干扰。PPTC是热敏电阻器,电阻随温度升高而增加。TVS是瞬态电压抑制二极管,当有脉冲干扰进入电源线路时,TVS二极管会动作,对流向后端电路的瞬间电流进行分流,而受保护的后端电压被限制在TVS两端的箝制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