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运放电路

楼主(2011-08-25):
各位老师,如下图的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吗?电流互感器出来的0-2.5mA电流用50欧电阻转换成0-125mV电压,我想用运放放大到0-5V,

网友A:
“我想用运放放大到0-5V, ”
那么你的电源电压至少需要8V。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那么这个电路能正常工作吗?如果用5伏供电,在电容后端能有多大的交流电压输出?运放的放大倍数怎确定?
麻烦您再指教,以前没有搞过模拟电路,不会用运放,所以问题有点多还望见谅

网友A:
3楼:
LM324输出最高只能达到电源电压减1.5V~2V左右,所以电源电压5V的话,输出只能在零(LM324输出最低接近于零)到3V~3.5V之间,亦即交流峰峰值3V~3.5V。
你的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额定值,文字中说是2.5mA,图中标注是5mA。倒底是哪个不知道,所以无法说放大倍数。

楼主:
哦,实在不好意思,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额定值是2.5mA,最大2.5mA,最小0,

楼主:
模拟电路还是挺难搞的,我试了LM324的如下电路,用调压器在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穿入电流(自耦变压器串电阻),然后我记了一次侧电流和运放输出交流电压的关系,发现好像不是线性的,我是先加0.3A左右的电流,调反馈电阻将输出电压条这个调整为0.3v,然后从0往上调电流,记录如下:
A~       V~
0         0.02
0.2       0.2
0.4       0.39
1.47     1.51
1.49     1.53
2.16     2.24
2.40     2.48
2.77     2.75
2.80     2.76
3.05     2.86
3.11     2.88
3.57     3.06
5.58     3.33
7.03     3.56 (调压器不太灵,电流不太好调预想的值)

网友A:
5楼:
输入2.5mA,输出3.5V,放大倍数为3.5V/(2*2.5mA*1.4142)=495ohm。

网友A:
6楼:
你测量运放输出电压的数值是错误的。
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输出电压在万用表显示2.5V以上时已经不是正弦波形。
电流互感器一次电流和二次电流测量结果是有效值,运放输出幅度说的是峰峰值。

网友B:
到2.80之前还算正常啊,LM324不是轨到轨输出的,到2.80以后输出都饱和了,2.8*1.414=3.96V,
峰值电压达到3.96V,这已超过324 5V供电时的输出能力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真的长见识了,谢谢大家!
另外,7楼:
虽然单电源运放电路复杂一点,还是决定用他,
看到LMV324是轨到轨的吧,如果3.3V供电,正输入端偏置1/2VCC,那么放大倍数是:3.3V/(2*2.5mA*1.4142)=467欧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