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重要的基本问题,不看后悔

楼主(2011-08-25):
是这样的,我写了一个程序,然后把文件夹复制了下,然后在复制的那个文本上做修改,结果程序老是出各种莫名其妙的问题。原本是为了备份一下才这么做的。
后来我重新建了一个PROJECT,把程序重写了遍,结果程序什么问题都没了。
    请问各位达人,是不是这样复制以后修改很容易出现问题啊,还有如果打开2个psoc designer,是不是也容易使程序出现问题。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害我浪费了很多时间查程序问题出在哪里。
   求达人解答。

网友A:
还有这样备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这样会影响程序?

网友B:
不管你用过没用过,我反正是没用过

网友C:
你出了什么问题?举个例子?
我也经常copy 给别人,也会从其他人那copy,好像没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复制以后是放在一块的,改了下文件夹名字,然后再其中一个上修改程序,调试时候出来的波形就会乱,比如出来的PWM波形会突然少一段,还有我之前发的一个贴说中断出的一些问题。后来我从建了个project,把里面的程序通过文字的形式复制粘贴,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网友D:
你用的PSoC Designer 5.1 sp2?
你试一试把你想要备份的没问题的project folder 压缩打包,把这个压缩包复制粘贴到另一个地方, 解压缩,打开project, 运行程序。
打开两个designer 是不推荐的, 但是只要不是在同时运行, 应该没什么问题, 好比你要对比两个Project的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用的5.1    看来以后复制要讲究了   之前发帖提的一些问题在我重建工程后都没了  浪费了不少时间查问题  哎。   我也总喜欢同时打开2个designer

网友E:
这个习惯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