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半米到1米范围内的无线语音传输

楼主(2011-08-25):
请教各位:半米到1米范围内的单向无线语音传输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最好不用数字的,有无低成本解决方案?

网友A:
蓝牙最好

楼主:
蓝牙实际是数字传输

网友B:
最便宜的是仿照车载MP3,利用AM/FM频段无线发射

网友C:
要多低?FM收发,发2元收2元够了。

网友D:
FM确实是最简单的办法,短距离用两个晶体管就够了,电路可用无线MIC的,用收音机接收即可。

网友E:
可以用ARM做语音编码,然后传输,解码,占带宽非常小。一个ARM可以做多路编解码,不行么?

网友A:
我说的用蓝牙方案,音质等都是比较好的,既然楼主要便宜的,
那你试试红外的吧,方案参考“红外无线耳机”
电路问百度或google

楼主:
呵呵,感谢大家指教。现在初步选定FM。请问接收端能做成无源的吗,有什么方案?

网友F:
有一种无绳电话方案,远离类似于超再生!你查一下!

网友G:
红外怎么样

网友D:
不能做成无源的,那需要很大的发射功率才行,矿石收音机是无源的,但广播电台的发射功率在千瓦级以上。

网友H:
无源接收 只能用矿石了。要么你发射1千瓦 接个变压器   一米外再来个变压器接喇叭 也响的!!!:lol

网友I:
直推线圈就行!

网友J:
楼上的兄弟说的也行 我试过 偶然发现的  我用一个音频输出变压器 还没接喇叭 刚好放在纸上的  竟然有声音出来

网友K:
用对管超再生应该实惠点

网友L(2011-09-24):
14楼!
还记得一个很邪恶的设计,考试作弊的东西,就是这个原理,直接音频发送...

网友M:
成本低音质及可靠性就不好,
曾记得有一款电视耳机就是无源的,估计电流非常小,
不知道楼主单向接收端的发音单元是耳机还是喇叭?

网友N:
直推线圈就行!
引用 网友I:

早期的英语电教室都是这样的,直接在地板上铺线圈把教室围起来

网友O:
不知楼主想要多低成本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