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热插拔问题?

楼主(2011-08-25):
PC机是怎么区分插入电脑的是USB还是电源呢?

网友A:
通过USB差分线来区别的,一般USB电源接口好像不接D+/D-的。

网友B:
电源的话,肯定是不能和PC机进行通信的。

网友C:
通过USB差分线来区别的,一般USB电源接口好像不接D+/D-的。
引用 网友A:
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