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接上EL发光片后就会停振的驱动电路!!!!

楼主(2011-08-25):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为什么一接上后面的EL片就会停振.
大部分EL片接上是没有问题的.可以工作.但是有很多接上就是不行.
只要你把EL发光片焊下来,先让电路工作启振后再接入EL片.EL发光片就会发光,
一但发光.电路就会一至工作正常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现在就只怀疑EL片有问题.但也说不上来是什么问题.因为人家的货始终是通过这种方法是可以发光的.
所以不一定就是EL发光片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路设计不合理造成容易停振.我也改成后面哪种电路.可效果一样.没有改善.
正常工作时谐振频率是2KHz左右!!

楼主:
没有人在呀.

网友A:
两图并无多大区别。
这不是“停振”,是振荡电路带上负载时不能上电起振。不能起振的原因是反馈量不够。
有点奇怪的电路,C473在此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用.改变C473可以改变谐振频率

楼主:
3楼所说的反反馈量不够,的问题.我们也作过试验了.就是把30T的哪部分.增加到35T.还是不行.

楼主:
还是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