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搭建220V、100KHZ的正弦波振荡器

楼主(2011-08-25):
现在希望能够将220V的市电经过整流后整为直流,然后利用振荡器产生100KHZ是正弦波。

网上正弦波的电路比较多,但是这么高的电压的没找到资料,求高手指点该振荡电路该如何搭建啊!

网友A:
220V 100KHz 很容易振出来,问题是你是否还需要大功率输出

网友B:
220V 100KHz 很容易振出来,问题是你是否还需要大功率输出
引用 网友A:

附议

网友B:
高压也不是问题,100khz也不是问题,问题是你要多大功率

楼主:
各位大哥,需要的功率很小的 20W左右就够了,各位大哥能否指点下啊

网友C:
效率和失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