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的 IFG1 是几位寄存器?

楼主(2011-08-25):
请问
1 . msp430 的 IFG1 是几位寄存器?
     每个位的做用是什么? 哪位能否提供一下资料呢?
2 . IE1 上电之后的初值是什么呢?
     如果是 0 的话,那就看门狗不使能了,是不是没有必要在程序开始的时候不用管
     看门狗了?

以上,
谢谢

网友A:
datasheet上木有

楼主:
顶起来,datasheet 没有啊,

网友B:
你用得是哪个系列的,可以参考该系列的参考手册。
比如 2xx Users Guide slau144a.pdf

楼主:
msp430f149 的

帮忙帮忙啊
各位啊,谢谢了

网友B:
建议楼主多上TI官网看看,www.ti.com.cn
有好东西啊!

网友C:
是的 资料上都有

网友D:
OFIFG Bit 1 Oscillator fault interrupt flag. Because other bits in IFG1 may be used for other
modules,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or clear this bit using BIS.B or BIC.B
instructions, rather than MOV.B or CLR.B instructions.
0 No interrupt pending
1 Interrupt pending
Bits 0 This bit may be used by other modules. See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如果楼主想看某个具体的片子,可以仿真时,在IAR的view->register里面查看,复位值亦可以看到。:victory:

网友E:
在IAR的view->register里面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