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一个IO口的复用小问题

楼主(2011-08-25):
我要用单片机的一个IO脚来控制对接在该脚上的一个小电容(几个pF)充放电,然后计时来判断电容量是否符合规定,问题是先让这个口输出0,再把这个用作输入口,那这个口不是锁定为0了吗?读入的输入值不也就是0吗?程序上要做点什么小处理呢?问题有点菜,大牛莫笑呵呵。

网友A:
放电时IO设为输出0
充电时IO设为输入,通过外部上拉电阻对C充电,程序读IO状态,或者通过中断处理

网友B:
端口读写是不同电路状态。写入 0 只是表示打开泻流的mos管,但并不表示端口的电压就一定会被降低到低电平,因为电路特性决定了,电流越大,端口电压就越高。
这种情况,当用模拟电路的特性来看待 io 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