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影响三极管开关速度的因素有哪些?

楼主(2011-08-25):
一个用三极管做的电平转换电路,原来用2N3904和2N3906是正常的,后来换成BC846和BC856就不行了,测试发现输出波形的时间变了,做了一下仿真,仿真结果也显示输出波形的占空比变了。我分析是更换三极管后从饱和道通到截止的时间发生了变化。这两种三极管封装都是SOT-23的,从datasheet上看参数也相差不是很大,那么具体三极管的哪些参数会影响这个时间呢?

楼主:
刚才传的图1有点问题,示波器通道2没接上。

网友A:
晶体管有ft值的,决定了可用的工作频率范围。

楼主:
谢谢chunyang老师:

输入波形的频率很低,只有几十K而已,而我看资料上的ft一般都在百M以上,所以应该与这个没关系。实际上在这个电路中无论使用哪一组三极管其输出波形的占空比都与输入波形的占空比不一致(频率一致),查过一些资料说是由于三极管在深度饱和时基极会积累大量的电荷,从饱和变成截止时这些电荷需要泄放时间,但我不清楚这个时间与三极管的哪些参数有关?

网友A:
如果不是高速开关,那么就是过饱和问题,Rb和Rc要仔细选择,这个问题反而在光耦的器件手册里有详细说明。

网友B(2012-09-10):
为什么用3个管子,一个不就可以实现了么?

网友C:
如果只是为了开关  楼主你太有闲情逸致了,开关一般看管子频率 也不是绝对 有专门用于开关的管子 比如早年的3DK 系列等       还有就是你过来的开关信号是否够陡峭,你上图的元器件太多了吧 还有分布电容啥的 当然这个可以忽略

网友D(2018-09-21):
三极管做电平变换为什么那么复杂,直接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反向或者用基极常电源(同射级电源)射极输入集电极输出的同向都能轻松搞定,2N3904/6都是纳秒级(35n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