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工作中常用的中功率贴片三极管型号有哪些?

楼主(2011-08-25):
原来用直插三极管S8050,S8550,现想改成中功率贴片三极管,请帮忙选一些,要求常用可靠.

网友A:
TIP41等

TO-220封装的,功率自然就大

楼主:
太大了.要求Ic=1.5A以上,1W以上.

网友A:
太大了.要求Ic=1.5A以上,1W以上.
引用 楼主:

什么太大?体积大?

SOT23的贴片三极管的功率都不会大,而且会远远小于TO-92

楼主:
多谢yewuyi的回复,请看附件关于驱动6V直流电机的原理图.加上其它的三极管,故总的三极管数量达8个,之前是用直插封装的,现公司买回贴片机,想把全部三极管改成贴片三极管。经测试,1.5A的贴片S8050在电机堵塞的条件下,会烧坏.
   如果都用TIP41,那成本太大了..

网友A:
TIP41并不是什么昂贵的神物,批量购买2毛钱的事情。

看你的设计,到是建议你选择MOSFET,贴片MOSFET元件做到1.5A很轻松,ROHM批量价格大约在3毛多,NEC的可能更便宜,国产的还有更便宜的。

另外,直流马达驱动有那种直接驱动的芯片,可以驱动多路,你选择一到两片就能解决问题。

楼主:
yewuyi,我查看TIP41,它的规格书都是直插的,哪里又贴片封装?
我的要求是:
     Ic(连续工作电流)大于或等于1.5A
     Pc大于或等于1W
     可否告诉我联系方**

网友B:
B772, D882

网友C:
:victory:支持楼上
建议多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