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输出5V/1A,体积不能大于2立方厘米的AC-DC电源

楼主(2011-08-25):
我想设计一个电源,输入220V交流,输出5V/1A直流电.
但最要命是的.空间要求非常严格.
1CM*1CM*2CM
在我看来.一个电容或一个开关变压器就把这空间占了.
各位大虾帮想想办法.
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做到.

楼主:
这也是现在电源的一大难题.看有没有什么IC就能做到.我说是一个集成了所有功能的IC.能把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还能隔离.而且电流还能输出1A.

楼主:
没有什么办法吗.
能不能半波整流.减少后面电路的压力.然后再DC/DC

网友A:
目前普通的开关电源靠通用元器件还做不到这么大的功率密度。

网友B:
474/400V的1812贴片电容35粒并联,每粒可提供30mA,然后限幅、整流、滤波,搞定 :lol:lol:lol

网友C:
这是一个充电器输出5v/750mA,你可以参考参考

楼主:
474/400V的1812贴片电容35粒并联,每粒可提供30mA,然后限幅、整流、滤波,搞定 :lol:lol:lol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方法好是好,但是会不会没有隔离作用.也就是5V输出端很可能,不能用手摸哟!!!!!!!!!!!
知道的说说看.能不能隔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哪里可以买到?
想可以买一个来玩玩.

网友D:
如果谁有这样的技术,我也需要,可以购买,ldg73@163.com

网友E:
充电器的电源省略了很多保护元件,即使可以接受省略很多保护的话:

5V/1A,5W功率,可就至少要EE13的骨架了,则毫无可能。

网友E:
非隔离到有可能

楼主:
真是一个大问题呀。

楼主:
你哪个电源哪里有,我想搞两个.

网友F:
看看吧,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PI的方案

网友F:
重新布个板子,再紧凑些,应该能满足你的尺寸要求

网友G:
平板变压器行不行?

楼主:
20# rclong 什么是平板变压器?

楼主:
18# jjjyufan 你有这个电路的电路图吗?有没有所有的套件

楼主:
17# jjjyufan 谢谢,先下载再说.

网友F:
套件没有,你可以问问PI的供应商,方案是PI的

网友F:
自己做也很简单,资料里横详细的了,用什么器件,规格等 包括变压器的绕制

楼主:
回复 网友F:
请问一下.这个东西在哪里能买到.是你们做的吗.

网友H:
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I:
这个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啊!去我过去本来也有这么一个要求的,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放弃了

网友J:
脑袋让门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