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4HC4051问题。

楼主(2011-08-25):
现在需要用dsp的三个IO口作为三个输入引脚,用来进行通道选择。能否同时作为10片4051的输入引脚?补充:IO电流为4mA

网友A:
“现在需要用dsp的三个IO口作为三个输入引脚,用来进行通道选择”
是作为输出引脚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表达有点错误,用这三个IO口控制4051进行通道选择

网友B:
CD系列的,基本不可以,4MA电流太大了。
74HC系列的不清楚。

网友C:
CD系列的,基本不可以,4MA电流太大了。
74HC系列的不清楚。
引用 网友B:

4mA是指IO口的最大驱动电流,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拉电流。

这个东西没什么好问的,LZ自己翻一下器件手册,如果够用,则就直接驱动,如果不够,则扩展一个三极管再驱动

网友A:
只要控制信号频率不是太高,例如100kHz以下,驱动10片没有问题。

网友D:
没有问题。

网友D:
如果芯片间距离过远,则可以在中间加缓冲,用门电路即可,想必楼主的10片4051不会距离DSP十里地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