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个难题?

楼主(2011-08-25):
单片机控制开启一个电机(12V,0.15A)时,单片机程序跑飞。用的c8051f020单片机。

示波器查看单片机供电电源:当该电机开启时,电源电压被干扰,带有很大幅度无特别频率规律尖波。

做过以下实验:无隔离,完全隔离(2套电源供电,单片机继电器控制电机),完全隔离(单片机不控制电机开启,直接把电机接到另一套电源上)

只要电机开启,电源的干扰杂波总是存在,只有停掉该电机杂波就没了。

还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该电机离得越近的话,杂波越大,觉得是该电机辐射太大电磁波干扰所致。

2种供电方式都试过了,开关电源,线性电源,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我也试过再该电机两端加无极性电容,0.1uf的,没什么效果

该电机接到我们实验常用的线性电源上(很普通的那种,很多公司都用的那种)查看电源2端电压都有杂波出现。。。,换一个电机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是该电机做工太烂吗?(绕线不均匀还是什么导致?)

那我们的机子如果放在比如该电机的电磁环境下的话,也要能够稳定工作,需要怎么做呢?

我现在能想到的只有屏蔽,但是不可能屏蔽得很好,电源还是会被干扰。
(我没想到过,电源会被空间电磁波干扰到这么严重,导线耦合进去我还能理解,电磁波可以干扰电源。。。没想过。。)

网友A:
那就加个金属屏蔽盒,把盒体接地,再看看效果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电磁波辐射干扰电源

网友B:
1、电源要隔离。
2、电源的功率容量要足够
3、控制板的要有合理的滤波稳压电路
4、PCB的设计要满足EMC、EMI指标

网友C:
电机太烂是会这样的.

楼主:
1电源,我试过,隔离和非隔离,效果一样。

2功率余量非常大,所以没问题,都没跑大功率器件,单片机电源是大功率开关电源进LDO

3开关电源+LDO+大电容,而且整机功率不大

4PCB上,我能想到的尽量做好了。双层板就是。。。

网友D:
中间加个光耦隔离下

以前继电器动作的时候,单片机会复位

网友E:
或许是只加电容效果一般,需要加电感电容或完整的滤波组件才行。

网友F:
最重要的不是隔离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电源问题,一定要把电源做的稳定。电源端口的去耦电容一定不能少,同时要离电源近。保证电压MCU两端电压的干扰能够很快的被吸收。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以在电源两端加稳压二极管和ESD二极管。
同时要注意PCB走线和布局。还有就是电路的设计要合理,如果本身设计就不好,PCB画的再好也没用的。

网友G:
如果电机是有刷的,干扰会比较大,特别是电刷磨损后,电机上并联消火花电容有一定效果,但本质上要改进系统设计,包括电源和控制通道的隔离等,用术语讲就是要追求系统的鲁棒性。

网友H:
把你的PCB贴出出来看看?

我控制过12V,24V    1W,30W,100W,700W的直流有刷电机

网友I:
试着电机串两个uH电感!要满足EMC!

网友J:
LZ怎么就这么悲剧呢?
我12V 一百多W的电机,过载时达到400W,电机EMC抑制的措施一个没加,还是PWM输出,
单面板,控制没隔离,程序也不会跑飞。

网友B:
5楼、6楼怎么那么像马甲?

:D

网友B:
1电源,我试过,隔离和非隔离,效果一样。

2功率余量非常大,所以没问题,都没跑大功率器件,单片机电源是大功率开关电源进LDO

3开关电源+LDO+大电容,而且整机功率不大

4PCB上,我能想到的尽量做好了。双层板就 ...
引用 楼主:

电源隔离后还如此脆弱的话,那么说明下面的2、3、4中,特别是第四项可能做的比较差。

网友B:
最重要的不是隔离问题,问题是要解决电源问题,一定要把电源做的稳定。电源端口的去耦电容一定不能少,同时要离电源近。保证电压MCU两端电压的干扰能够很快的被吸收。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以在电源两端加稳压二极管 ...
引用 网友F:

这还真错了,隔离在这里还真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手段,电源隔离是必须的,控制通路同理也需要隔离,否则电源隔离就是无效的了,友情怀疑LZ在电源隔离后,但控制通道可能没隔离,此时电源隔离起不到作用。

楼主:
大家都没遇到过这种电磁波辐射干扰到电源问题吗?
我试过,我把常用那种线性电源(很普通的,相信你们公司也有的)接示波器查看输出电压,当电机开启时(电机用另外一个电源供电),竟然也一样会被干扰,而且和距离越近干扰越大,如果,你把该线性电源用长线引出,示波器测出,当电机开启时会有更大的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完全隔离。

2套电源。没共地。

网友J:
上图吧,废话一大堆的。

网友K:
电机(12V,0.15A)有这么大的干扰能量?不太相信,lz把你的隔离电源方案贴出来看看?

网友L:
1、你在电机不动时,是否一定不跑飞?
2、你的隔离电源是否真正隔离了,即电源输入输出之间无任何直连的线路(允许电磁耦合、Y电容耦合)?
3、你的控制电路是否与电机主回路电源无任何连接?
4、你的控制板中的线路与大电流回路之间保持一定的间距?
5、你的示波器探头地线是否太长?

网友B:
大家都没遇到过这种电磁波辐射干扰到电源问题吗?
我试过,我把常用那种线性电源(很普通的,相信你们公司也有的)接示波器查看输出电压,当电机开启时(电机用另外一个电源供电),竟然也一样会被干扰,而且和距离 ...
引用 楼主:

无效测试。

示波器探头因为其高阻抗特性,其自身很容易就被干扰了,所以在示波器上反映出来的波形,就无法界定是信号源还是示波器探头被干扰造成的结果。

电磁兼容的测量分析根据测试项目不同有其特定的设备,不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就能解决的。

另外,也别忙着说是辐射干扰,如果是辐射干扰的话,可以做个简单界定,你可以把电源和控制通道完全隔离后,将马达远远的离开控制板,你看看控制板是否还有被干扰的现象?

不要以弄不懂传播成因,就认为是辐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这样测试过:把一个线性电源放在旁边,测试它的电源输出波形,没打开该电机时,无干扰,打开该电机,电源被干扰,距离越远确实是干扰越小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我有这样测试过:把一个线性电源放在旁边,测试它的电源输出波形,没打开该电机时,无干扰,打开该电机,电源被干扰,距离越远确实是干扰越小 ...
引用 楼主:

晕倒,请看这句回复:

无效测试。

示波器探头因为其高阻抗特性,其自身很容易就被干扰了,所以在示波器上反映出来的波形,就无法界定是信号源还是示波器探头被干扰造成的结果。

电磁兼容的测量分析根据测试项目不同有其特定的设备,不是一个简单的示波器就能解决的。

网友C:
5楼、6楼怎么那么像马甲?

:D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我的马甲。

楼主:
不是马甲,
。。。你的ID前三个字母跟我一样。。。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网友M:
要加隔离,不隔离对IO。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在电路上测试时,当那个电机上电时,控制板电源会有干扰波,电机停转时,干扰波没了。电机上电运转的时候,控制板才会死机

楼主:
回复 网友J:

我也不是所有电机都会,就买到的其中一种型号会。。。

我本义是换电机,肯定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又怕如果机子刚好放到有这种电机的场合死机就不好了。

网友N:
最近俺们也在用8051f020  LZ保佑偶们的PZ没被感染呀。。。呵呵

楼主:
这次不是单片机问题是电源被干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O:

你也遇到过这种问题吗

楼主:
刚才做了2个实验:
1.把电机用金属盒包起来,主板电源干扰也小了。但没有完全消失,(下午再细查)
2.用电池给电机供电,没啥干扰或者干扰比独立线性电源小(待下午细查)。

网友P:
:lol 楼主拿出图看看,我一个片子 驱动两个 电机都没问题,

楼主:
纠结,你们是没买到我用过的电机而已。。。

上个我测试的图给你们看看,电机两端也加过0.1uf电容也没用。

ULN电源端有接VCC。
这个只是简图。ULN2003内部自带二极管,所以继电器线圈端那边没加了。

网友Q:
楼主把电机卸了,看它死不死,如果死,那就是你那继电器问题了。

网友R:
回复 楼主:

金属屏蔽盒除了屏蔽电机,还可以屏蔽控制板看看,电路地和金属外壳短接。
除了电源,还要注意单片机的其他管脚尤其是复位脚的干扰。

楼主:
我说过了,只有特定的这种类型的电机才会死。换其他的也好好的。电机质量有问题。
我现在要找原因,确定是哪种干扰?很怀疑是该电机发射电磁波,电磁波干扰到电源。很不懂怎么会这样子。

网友J:
要抑制电机的辐射干扰,电机碳刷那加两个几nF的Y电容到电机外壳,再把电机放到几米远外,
如此如果MCU还被干扰应该就不会是辐射干扰(辐射干扰不会强到那么厉害的)。

网友S:
旁观!偷偷学习。。。

网友T:
如果是辐射干扰,我想应该是干扰到了时钟电路
你用020的内部晶振试试,020晶振频率越高,越容易跑飞和复位。
另:020复位有很多方式,你可以看看到底是哪种复位方式,然后再分析原因。

网友H:
LZ怎么就这么悲剧呢?
我12V 一百多W的电机,过载时达到400W,电机EMC抑制的措施一个没加,还是PWM输出,
单面板,控制没隔离,程序也不会跑飞。
引用 网友J:

过载到400,这样对电机是否好?

网友H:
我觉得这个电机还有价值呢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电机的来源?如何可以得到

网友P:
直接通上 12V的电源, 然后用示波器 测一下,开启瞬间 和停止 瞬间 看看有多大干扰?

网友U:
用STC芯片的也许好些

网友V:
电源两端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和去藕电容啊 屏蔽没啥用处 关键是稳定电源电压

网友W:
只控制个启停都不行,真有点悲剧,不过c8051f020这种单片机的抗干扰真不怎么滴。

网友X:
哎,怪就怪地球没引力啊……:lol

网友W:
可能是继电器干扰吧

网友Y:
不懂,我:lol慢慢看

网友Y:
刚注册,为了下载,搞点积分,勿怪

网友Y:
怎么积分变了,还提示积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