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求助!! 关于xlinx的开发板spartan—3e start kit

楼主(2011-08-25):
如何能将intel  parallel  nor flash配置的内容读出来,读一个地址就好,并将数据反映到8bit的led灯上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我理解是建立一个EDK工程,将flash加载上,然后自定义一个ip core,将8bit的led灯跟芯片映射好。然后通过嵌入式软件编程控制。

fpga_0_FLASH_Mem_A_pin_vslice_8_31_concat是什么东东?

网友A:
不太明白LZ的问题.
1. 你这块FLASH是想做什么用的
2. 回读FLASH中的内容,用其他方式也可以实现,你加EDK具体想完成什么?
3. 因为由于引脚或器件的名字是可以自定义的,你光贴了一个fpga_0_FLASH_Mem_A_pin_vslice_8_31_concat,能否具体告知怎么产生的?或者截图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