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小车第一次加电失败

楼主(2011-08-25):
今天中午终于把小车组装得差不多了,下午进行加电测试结果是小红led不亮。测两片稳压管电压分别是5V和3.3V,算是正常的。时间张长点的话7805剧烫。
测电池端电流50mA左右。为了测电流短路2次,烧掉mA档保险管一只,车轮胶皮烧坏少许。

安装的图如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259715-1-1.html

请问,下一步应该检测哪里?

网友A:
要烧写程序,小车才能工作~~~

楼主:
不烧程序连红色那个led都不亮了吗?

还有把12V用7805线性降压,对7805压力也太大了吧?

网友A:
小车软件运行环境,请注意下面必须条件:
1. 下载相关的程序。 ......................... 不下载,MCU没思维,不听话,小车OUT。

小车硬件运行环境,请注意下面硬件匹配条件:
1. P7中间插个短路插。            ......................... 不插,电机不转。
2. P8边缘插个短路插。            ......................... 不插,LED不亮。
3. P10遥控接收模块插个方向。 ......................... 不插,没法控制小车开动。
4. P11电源选择+5V。            ......................... 不插,MCU没电,小车OUT。

楼主:
谢谢了,先做硬件匹配部分:
1.p7跳线3-4接上了。
2.p8接上了19-20跳线。led果然亮了
3.遥控还没有接,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明天去焊串口线。
4.p11选择了5V,另一个估计是3V吧。发现另外一人非常好玩的事,当我把车子横放或者坚起来的时候,led昌亮的,但是坚起来90度后再向另一个方向倒下的时候led居然灭了。也就是摆一个角度,led会不断的亮灭变化。
匹配完以上硬件:
加电后led亮了,左轮转了,右轮不转。请问这样正常吗?
另外请问:用什么软件烧程序?我真的是从零开始的。再次谢谢了。

网友A:
匹配完以上硬件:
加电后led亮了,左轮转了,右轮不转。请问这样正常吗?
答:正常,MCU中的测试乱码随机工作。

另外请问:用什么软件烧程序?我真的是从零开始的。再次谢谢了。
答:这个问题请到中颖论坛发贴求助, neyo.zhong 斑竹会很热心的欢迎您的到来,帮您解答任何关于中颖MCU之问题~~~
您不提问,neyo.zhong 斑竹最担心没事做会丢饭碗~~~ :P

网友A:
出个小问题,考考小盆友们。

问题:小车不接任何电源,仅将P8接口的19-20短接。

当快速转动电机时(左右不管,方向不管),led会亮,什么道理?

网友B:
电机不通电时候  转动转子  小电机相当于发电机了 而且P8口19-20短接了那么指示灯接入电路了  那个指示灯理所当然的亮 对不

网友A:
呵呵!

回答正确,加分~~~

楼主:
看了一下电路图(其实不是很懂的,没有学过,只有初中的电学知识)刚才才发现,不是19-20,而是18-20。
不过我可以猜一下:
1.转动电机,线圈切割磁感线,产生电动势。
2.断开p7、p11等于断了包括MCU在内的几乎所有用电设备,除了led。
3.最后电能就只能消耗在led上了。
4.电路估计是这样的:不同的电机转法电压加在MA或MB或MC或MD上。而电流会从MPU的1、4、5、11脚流到20脚VMPU。于是就到了led的正极。
5.而电机的另一个脚是接地的(实测),P8的20脚是地,而18脚是led的负极。于是电流形成回路。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MA、MB、MC、MD的电流为什么会从这MPU中流到VCC了,非我能力所及。

网友A:
wlbx小盆友爱动脑筋,赞一个~~~

哪位小盆友来回答这个问题。

转动电机,电机的两引线 MA、MB 或者 MC、MD 的电流怎样从驱动IC(L293)中流到VCC ?

楼主:
我的7805也很烫,用不了多长时间,7805与117-3.3都烧了。。。

后面直接做了一个2575-5电源小板来代替原来的7805电路。

楼主:
我已经买了3r33准备改成5V输出。

网友A:
我的7805也很烫,用不了多长时间,7805与117-3.3都烧了。。。

后面直接做了一个2575-5电源小板来代替原来的7805电路。
引用 楼主:

肯定电路上有短路故障,俺连续开几个小时,都没事~~~

楼主:
肯定电路上有短路故障,俺连续开几个小时,都没事~~~
引用 网友A:

没有接那些跳线,空载电流只有50mA但是7805还是很烫,我也觉得奇怪。按理损耗功率也就0.25W。

网友A:
没有接那些跳线,空载电流只有50mA但是7805还是很烫,我也觉得奇怪。按理损耗功率也就0.25W。
引用 楼主:

有点发烫很正常,但不会烧坏,发烫的程席视输入电压而定,调试时可取低一点,9-10V左右。

网友C:
wlbx小盆友爱动脑筋,赞一个~~~

哪位小盆友来回答这个问题。

转动电机,电机的两引线 MA、MB 或者 MC、MD 的电流怎样从驱动IC(L293)中流到VCC ?
引用 网友A:

我来试着回答下:
电流从IC(L293)流到MA\MA\MC\MD,然后又从MCU流回VCC,这个不太可能吧。首先L293输出脚是类似触发器的,反向不导通,而MCU的IO是MOS驱动,反向也不导通。
仔细观察电路图。电机的输入脚不仅连到L293上,还分别接了OUTA、OUTB、OUTC、OUTD。LED灯会亮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是吗?

网友A:
LS   zxcscm小盆友看图仔细,赞一个~~~

回答向正确答案又前进了一大步,确实,电机的输入脚流不到MA\MA\MC\MD,只能从OUTA、OUTB、OUTC、OUTD流入L293中,下面盆友接着回答,从OUTA、OUTB、OUTC、OUTD流入L293中的电流,通过什么途径反馈到VCC ?

网友A:
没有盆友回答?

楼主:
我是真零基础,看不出来的。

网友D:
小车安装完成,程序也显示下载成功,但不管按不按上遥控接收模块,电流都是32mA左右。当刚通电是,一个轮子会动一下,瞬时电流可达180ma左右,按下遥控器,小车没有反应。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估计和我一样,遥控器上没有加焊一个上拉电阻。
https://bbs.21ic.com/icview-263030-1-1.html
倒数第二张图。

网友D:
焊上一个上拉电阻以后,没有插遥控接收器时电压8V时电流为35ma  插上遥控接收器时为43ma 左右  按下遥控器按键 电流在53ma左右  小车还是不转  ,通过改程序测试,小车电机驱动部分没有问题的

楼主:
把led加到接收模块dat上试试,如果也有输出就加在电机上试试,我就有一个轮前段时间接触不良。

网友E:
这位朋友,进我的创惠电子去看看,http://xf1016.taobao.com 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教育网站的链接,可以提供很多技术方面的支持。

网友D:
已经解决了,就是有的时候不稳定,遥控的准度不高,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遥控时灵时不灵?你用多少电阻上拉的?

网友D:
4.7k 现在已经修好了  是电流被限制了  谢谢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