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型稳压块和串联型的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1-08-25):
(无正文)

网友A:
要说区别,看模拟电路教科书。
第二个问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B:
j简单地说,串联型的输出端是和源电源连接的,只能得到比源电源低的电源,用电阻连接可得到近似源电源的开路电压。并联型则可通过脉冲变压器得到各种不同的稳压电源。

楼主:
有点专业 没怎么懂……  请问并联型的能通过电阻的配合去实现升压吗?

网友A:
LZ太哪个了,3L的也太专业了。
一般场合:
串联型是调整电源输入和输出之间的阻抗,使输出电压稳定,调整电路是串联的。
并联型是调整电源输出和地之间的阻抗,使输出电压稳定,调整电路是并联的。
一般都只能降压,不能升压。
如果简单的都不清楚,至于带电感的升压的,就不要考虑了。

楼主:
懂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串联型 类似于三峡水库截住上游来水来保持下游河堤水位(不超高)
并联型 类似于三峡水库泄洪,以避免库区水位太高(危及水库安全)

网友D:
抱歉,除了5L接近一点,没见谁回答正确!
请诸位参考以下链接,尤其是LZ:
http://china.maxim-ic.com/app-notes/index.mvp/id/4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