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为什么24V到5V要隔离

楼主(2011-08-25):
我们公司做工控的,用到24V的电源做一部分驱动,还有5V的电源做控制系统。今天 有件事我很搞不懂。大家都知道24V如果带有电机的话,要从24V转到5V给控制部分供电都是需要隔离的。但是如果我24V没有带电机也必须与控制系统隔离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但我的上司就非要,所以要请教一下各位,这种情况隔离有意义吗

网友A:
没大电路原则上不用隔离,但是要注意不要串过来烧数字电路。

网友B:
隔离有隔离的好处。24V部分的电路对5V部分的电路影响要比不隔离小。

网友C:
就部份负载而言,当然无所谓隔离,但工业产品多数用在干扰较大的现场环境中,做产品的必须考虑极端情况而非良好的外部使用环境。

网友D:
24v部分有外接IO吧,外接有可能是什么继电器啊什么报警灯啊乱七八糟的,那个线有可能一拖就上百米哦

网友E:
做过工控的都知道,24V电源接的大多是电机,电磁阀,风扇,继电器等干扰大的设备,
如果你的mcu抗干扰性能弱些,那很悲剧,要么设备损坏,要么程序跑飞,要么出重大的安全事故
所以,做工控的基本上给MCU供电都是选隔离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