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中的LDR与MOV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1-08-25):
对于LDR R1,=0x245这条伪指令,会被编译器自动转换为两条指令:
第一条是为0x245这个值在内存中分配一个地址
第二条是LDR R1,[Rn](Rn即为0x245这个值分配的地址)

我想请问,如果我使用两条指令:
MOV R1,#0x240
ADD R1,R1,#0x5
同样也能够实现LDR R1,=0x245这条伪指令的功能。

那么我想请问,#0x245这个值实际上被放到哪里去了。immed_8规则到底是用于什么地方的,寄存器?内存?上面那两条指令又会被编译器转换为什么指令?

网友A:
看看ARM的指令集吧,以前知道,但是现在忘啦

网友B:
ldr和mov  还是区别很大的

网友C:
看看汇编指令集

网友D:
LDR是伪指令..

楼主:
已经理解了,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