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检测外边的开关信号怎么检测呢

楼主:
我现在做了一个项目   需要用单片机检测一个行程开关信号(行程开关距离控制器5米左右 )  我现在想用光耦检测  但是光耦的输入端电压特别低  到单片机这边压降会挺厉害的吧     大家都用什么检测现场的开关信号呢      第一次用单片机做项目   一点头绪都没有     大家谁能指点指点啊    还有什么其他的能检测呢   电源从什么地方取呢   电源部分是用的7805给单片机供电的

网友A(2011-08-25):
楼主的硬件能力有待加强啊。

网友B:
接近开关 --> 光耦--> MCU

网友C:
光耦在此是起隔离的,也有光电式行程开关,利用开关回路加上电源来驱动光耦就是,电源就用你的系统电源,串个磁珠压制一下现场干扰,再串个限流电阻即可。

楼主:
刚在网上找了一张电路图  不知道行不行   限流电阻按他标的大小行吗
第一次做单片机项目   什么都不知道啊   呵呵    我看过光耦的数据手册  手册上的发射端输入电压都是5V的   上边电路图中的输入端电压是24V的  有这种电压的光耦吗   型号是什么呢   求高手们指教指教

楼主:
如果上边的光耦行的话  系统电源就要用220交流---24V交流---24v直流(给接近开关供电)---5v直流(7805)这样变的话7805能承受的住吗    输入点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在7805前变串个电阻行吗    电阻应该用多大的呢    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网友D:
光耦的发射端是电流驱动性质,不要以电压来看待。

光耦装在紧靠控制器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