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进行仿真

楼主(2011-08-25):
我用IDE66不能进行软件在线仿真 是不是要连接ICE66才能进行仿真啊

网友A:
不接的话会咋样?

网友B:
会显示“Can not open usb port ......”

网友A:
哦,无法进行编译,也就无法运行吧。

网友C:
IDE66有软件仿真功能,但是不是对所有的芯片型号

网友D:
嗯,目前只针对部分芯片型号只有软件仿真功能。

网友E:
在IDE66软体中,选择Tools-->simulation,出现一个对话框,选择是就进入选择软仿真芯片信号窗体了

楼主:
哇,真是一目了然,谢谢了

楼主:
多给你些分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