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推出太阳能光伏微型接线盒-SOLARLOK wing edge

楼主(2011-08-25):
TE Connectivity公司新近推出一款面向太阳能光伏行业的微型接线盒 —— SOLARLOK wing edge接线盒。该款接线盒采用集成密封的一体化设计,主要用于BIPV光伏双玻璃组件的层压工艺。

网友A:
接线盒与电池组件的铜锡焊带相焊接,在层压过程中不附带任何电缆组件,也无需使用硅胶将产品与玻璃边缘粘接,因此整个制作流程简单、干净、方便。

网友B:
同时也避免了层压后复杂又耗时的铜锡焊带安装连接工作,也消除了铜锡焊带损坏的风险。

网友C:
电缆组件可以通过SOLARLOK slim line连接器轻松连接到接线盒中。

网友D:
SOLARLOK wing edge接线盒无需任何内部灌胶,其尺寸仅为105.8x15.5x12.5毫米,大大节省了安装空间。

网友E:
该款接线盒的额定电流为12安培,目前主要用于晶硅组件。

网友F:
该产品通过了TUV测试标准 (VDE0126-5) ,完全符合光伏产业严格的性能要求。

网友G:
通过增加接线盒的数量可以方便地满足太阳能电池组件的扩展需求。

网友H:
貌视目前该产品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市销售。

网友I:
新款接线盒外壳坚固,密封良好,符合IP67级防护标准

网友A:
而与之相匹配的SOLARLOK slim line连接器采用了自锁功能,同样满足IP67级标准。

网友B:
上个图吧

网友J:
这个在哪用了?

网友F:
这个在哪用了?
引用 网友J:
主要用于BIPV光伏双玻璃组件的层压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