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v 30MHz的信号采用什么芯片放大?

楼主(2011-08-25):
请问:1mv  30MHz的信号采用什么芯片放大?平时我们的干扰信号就有20mv左右。
在说这个频率也太高了吧!
请大高手们推出推出几款芯片,小弟今年参加电子竞赛需要这个模块,谢谢!

网友A:
呵呵,无线接收机收到的信号可比这个弱多了,频率也高多了,30MHz的频率不算高,用晶体管或者收音机IC都可以。

网友B:
三极管就行。

楼主:
2楼的朋友:能具体推荐几款IC吗?

楼主:
3楼的朋友:能具体推荐三极管的型号吗?谢谢!

楼主:
9018 噪声严重!达不到指标!

网友B:
奇怪了,20几年前我在高频头里面用9018放大1uV的信号都没看见什么噪音嘛。你需要回去重新读书了,素质太差了。

网友A:
9018一点问题也没有,关键是电路要合适,楼主可以去看看收音机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位网友:小弟确实模电没有学好!但是我想 我说话打击能力也没有你学得好!同时也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帮助。再说小弟现在本来就还是学生,正在学习模电中。

网友C:
"9018 噪声严重!达不到指标!"
既然还没有学好就那么肯定的回帖,不怕误导人吗?

网友D:
哈哈, 这么低的频率 9014也带的动 哈哈

网友A:
9018工作到300MHz都没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这位网友:小弟确实模电没有学好!但是我想 我说话打击能力也没有你学得好!同时也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帮助。再说小弟现在本来就还是学生,正在学习模电中。 ...
引用 楼主:

bbs本身是一个interactive式的交流工具,你不说明你的问题,比如“9018 噪声严重!达不到指标!”,你的电路形式,如何测量噪音,都不说,没人能救你。

网友E:
30MHz大约相当于短波波段的上限。电子管时代就能够对这么高频率的微弱信号进行接收。晶体管出现后不太长的时间,也可以工作到这么高频率了。那时还没有采用硅做晶体管,都是锗管,集成电路更是还没有诞生。那时的晶体管,和现在的9018根本没法相比。

网友F:
很有纵深!

网友G:
搬个板凳看3楼教训楼主。。。。

网友H:
无语围观后飘过。

网友I:
9018 噪声严重!达不到指标!
引用 楼主:

N年前,9018是做FM收音机高频预放大和混频的管子,你说他噪声大,我感觉可能你的电路有点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昨晚上也认真查了一下资料,三极管确实能搞定。但是我又想到一个问题:能用三极管就搞定的电路  还叫电子竞赛吗?

网友E:
22楼:
别以为分立元件电路就容易或者简单。
另外,电子竞赛也不是什么最高水平的竞赛。大学本科生参加的竞赛,能有多高?真正高水平的,是美国的大公司里面的工程师,大学里面的教授。

网友J:
能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比较厉害。IC只是把分立元件集成了。相当于人家帮你搭好一个性能很好的一个模块,让你自己搭可能还搭不出来呢。

网友D:
别拿 豆包 不当干粮, 哈哈, 分立元件 也是元件

网友K:
23# maychang 用一个三极管放大,那噪声咋办啊?怎么抑制掉啊?不解。望前辈能不能推荐一个电路,用一般的三极管放大电路行不行啊?我也是学生!正在学习中

网友L:
哈哈,路过。
俺没有那个水平,只会用集成的小黑块,而且还用不好。

网友E:
26楼:
不必担心噪音问题。楼主的信号有1mV,已经不算太小。

网友M:
请教MAYCHANG,用9018搭个单级放大电路应该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