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测量

楼主(2011-08-25):
请问怎么样测量三极管的参数,手上没有专用仪器,只有万用表,示波器等

网友A:
“只有万用表,示波器等”
那么你只能量量发射结和集电结是否损坏。
某些万用表可以测量三极管直流放大倍数,但并不准确,也不能在不同集电极电流下测量。
要测量三极管低频参数,可以使用晶体管特性图示仪。高频参数则更难测量。

楼主:
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来测试参数呢?

网友A:
3楼:
当然有,但相当复杂,至少需要直流电源、信号源等等,而且对这些设备要求相当高。
对三极管,通常是按照手册中给出的参数进行电路设计。

网友B:
通常只需测好坏即可,管子的参数靠产品品质来保证,所以选择合适的采购渠道非常重要。

楼主:
直流电源有,但是没有信号源,就测 β、ICM、PCM、UBR(CEO),用的是S8550,S8050。

好坏是好测,但是领导说要测这几个参数

网友A:
ICM和PCM的测量,是带有一些破坏性的,一般不需要测。
不知道你们领导是怎么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