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必死大 法

楼主(2011-08-25):
最近PIC的单片机死机了,死的很彻底,连晶振都没波形了。
最后发现不是硬件问题,而是软件问题。单片机是使用18系列的,编译器为C18,程序在高、低中断都调用了一个程序,结果引起了“可重入”问题,当高中断打断低中断,死了。
而且像这种问题是隐形的问题,特别不好查,故此纪念。
解决的方法很简单,以后将程序都放到主循环中就ok了。

网友A:
楼主高兴得太早,软件死机不会停晶振的。

网友B:
楼主高兴得太早,软件死机不会停晶振的。
引用 网友A:

楼主需要再检查

网友C:
楼主高兴得太早,软件死机不会停晶振的。
引用 网友A:

呵呵,如果进入SLEEP并且再也醒不过来,到也是可能的。

网友C:
不过LZ的解决方案是因噎废食,太绝对化了。

可重入其实就是临界代码的一种表现,写一个无临界代码的程序,是一个程序员的基本功能。

楼主:
不过LZ的解决方案是因噎废食,太绝对化了。

可重入其实就是临界代码的一种表现,写一个无临界代码的程序,是一个程序员的基本功能。
引用 网友C:

是的。不过看了不知多少书,才有讲呀。又不举例子,只能自己搞。

网友C:
高手:因为他失败经历的比别人多,所以成为高手,因为他成功的产品比别人多,所以成为高手.

网友D:
说明你写程序的结构有问题,中断套嵌在PIC单片机中,最好不要用

网友E:
PIC18按说可以支持重入,
编译器不支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