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1-08-25):
看了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的介绍后,我发现独石电容貌似性能更加优越,而且经过实际的测量,我发现其电容值也很准确。请问各位大侠,信号处理的电路中能不能把瓷片都替换成独石电容呢?会产生什么后果?

楼主:
坐等回复

网友A:
瓷片电容只有插件的,贴片瓷介电容都是独石电容。只要参数包括误差、温漂、介质损耗、ESR、ESL等满足即可互换。

网友B:
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困扰了我30多年了。

楼主:
chunyang老师 ,再请教一下,我看到一本书上说独石电容是有工作电压的,6V以上,有这个情况吗?很疑惑

网友A:
电容充电后自然会有电压,而所有电容都有工作电压限制,楼上看的书所言太片面了或者是你的**、理解有误。

网友A:
独石电容和瓷片电容有什么区别?这个问题困扰了我30多年了。
引用 网友B:

二者都属于瓷介电容,只是生产工艺不同主要是烧结工艺不同。独石工艺可以实现更小的极板间距,因而同体积下可实现的容量可以更大或者同容量下体积更小,是现代表贴电容的主流工艺。

网友B:
二者都属于瓷介电容,只是生产工艺不同主要是烧结工艺不同。独石工艺可以实现更小的极板间距,因而同体积下可实现的容量可以更大或者同容量下体积更小,是现代表贴电容的主流工艺。 ...
引用 网友A:

独石=MLCC?
一直不相信这个说法。

不管是插件还是贴片,我只关心材质是NP0还是X7R、Y5V,他们的性能差异太大了。

楼主:
感谢chunyang老师的回答!

网友C:
这个问题太简单啦,别纠结啦~~~

独石电容相当于多层瓷介电容,因此,同等容量的独石电容体积更小,但由于多层制造工艺,瓷介厚度很薄,因此,独立电容耐压都比较低。

网友D:
瓷片电容最适合的是用于电源的退偶,独石的长得蛮好看的咧

网友B:
瓷片电容最适合的是用于电源的退偶,独石的长得蛮好看的咧
引用 网友D:

这话可不对,高K介质的瓷片电容是只能退耦,介质吸收和损耗都很大,温飘更是可怕,只有高频特性还好。但是低K介质瓷片如NP0的性能非常优秀的,无论频率特性还是损耗温度系数都是所谓的CBB之流无法比美的,唯一问题是低介电常数介质导致容量做不大,一般几千pF到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