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管脚连接

楼主(2011-08-25):
用的DSP是TMS320VC5402,使用了MAX706芯片设计复位,网上很多资料都说MAX706的6管脚应该接DSP的BIO引脚,可是想来想去怎么也觉得不对

网友A:
什么不对?

楼主:
MAX706是一款复位芯片,其6管脚接收DSP的输出信号,当MAX706的6管脚接收的信号不正常时,其可使DSP复位,DSP的这一输出信号是由其普通IO口输出的

楼主:
可是很多书上都显示MAX706管脚连接DSP的BIO

网友B:
DSP的BIO引脚只能是输入引脚

楼主:
是啊,很郁闷

网友C:
我倒觉得MAX706的6管脚应该连接DSP的XF输出引脚。

网友D:
哦,这是很多书上的接法

网友E:
不要完全相信书上的!你的理解正确!

网友F:
看门狗1,8脚最好用1n41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