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识别cy7c67300

楼主(2011-08-25):
前一阵由于EEPROM有问题引起usb设备无法识别,目前已成功擦除EEPROM,并且电脑可以正常识别cy7c67300;可是当对开发板上的FPGA的串口代码略作修改后(想用串口调试固件程序),用usb将开发板和电脑连接上后,电脑根本无法显示有usb设备,电脑右下角什么提示都没有,而且cy7c67300不发热,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烧了?求助好心人!!

网友A:
现在CMOS芯片都是低功耗的片子,发热才是出问题了。平时别用万用表之类的东西直接量TQFP这类高密度封装的芯片管脚,不带电拔插下载线、仿真器等外部接口,基本不会坏。

如果调试USB固件,直接用USB接口就好了,比串口省事NNNNNNN倍。

别看右下角有没有提示,看设备管理器。正确安装驱动程序之后,每次拔插USB电缆,右下角并没有提示,而是有当啷一声响。出错才有提示。

怀疑FPGA有影响,就把FPGA程序擦掉,恢复到之前USB好用的状态。

还有啊,一直疑惑为什么要用这款芯片,能解释下原因吗?我看它的USB功能并不突出,尽管外设接口丰富,但也不见得强过ARM的接口,价格比ARM有优势?散件多钱一片?还有他的开发语言和开发工具是不是CY自己的一套?

网友B:
焊接是 注意 用一根铜丝 把所有管脚连在一起,调试的时候 再去掉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FPGA的问题,reset信号一直没变导致的!谢谢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