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个问题

楼主(2011-08-25):
从图中看网络D2-1和D2-2连在一起了,如果只要相同的网络才连在一起该怎么设?需要给每个网络设定一个短路允许?

楼主:
在原理图上连起来的管脚,转到PCB中网络就没有了,比如针排的网络,这是为啥呢?怎么避免?

楼主:
从一个帖子上看到,布线时最好用地将晶振包住,且图中没有用的那个脚也连到地线上。实际画图的时候,就沿着晶振外边框走一圈?

网友A:
第一:没有短路是不允许的,所以没有设置允许短路,所以请快捷键O+P打开设置。恢复设置项到默认。

找到interactive routing 然后点击左下角的“缺省设置”,或者是把中间的“当前模式”走线模式改为walkaround obstacles。

网友A:
原理图中连接的在PCB中没有连接,可能是你的管脚名两者不一致或者是你在原理图中用错了画线工具。
对应需要把不用的管脚接地,就需要点击这个焊盘,把网络指定为地网络,并用线连接到地线上或者覆铜。

网友B:
这些在书上和help里面都能找到

楼主:
覆铜连线在design/rules/plane/polygonconnect中,没在制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