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引脚

楼主(2011-08-25):
单片机I/O引脚在具体使用过程中是否有专门的地址啊,不同型号的机子都有吗?我是刚刚接触单片机啊

网友A:
对软件来说有
就是IO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B:
我所见过的都是这样干的。

网友C:
不同的平台 不同的型号  其地址存在差异

网友D:
当然都要有不同的地址,具体去看你用的MCU的器件手册。

网友E:
IO口地址一般不直接用,用头文件做宏定义。

网友F:
每个IO引脚都有唯一的地址,使用时,使用通用名就可以了。
例如: SETB  P1.0

网友G:
哈哈,没有地址 怎么编译呀 哈哈

网友G:
就像 你不告诉邮递员你家的地址(IO寄存器),他怎么知道把信件(数据)送到你家呀

网友H:
对单片机来说一般I/O都有对应的地址.
例如现在比较普通的8051它有4组I/O.
1.它们的I/O地址映射到内存中,作为内存的一部分,操作它就像操作内存一样,不需要特别的指令.

网友H:
但是有一些CPU,现X86
1.它的I/O地址与内存分开的.如果你要操作I/O,需要用一些操作I/O的专用指令.
一般情况下在写程序时对I/O的操作不是写它的地址,而是先在.h头文件中给这些I/O的地址宏定义一个名字(最好是大家公认的名字),在写程序时你就只要写这个地址的宏定义名就可以了,这样对于你阅读代码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