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驱动器电路分析,请教···

楼主(2011-08-25):
先上图:

这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里面有一段是这样描述的:”为确保LED连续地发光,必须监控通过LED的电流。电阻R3用于检测输出电流。一旦此电阻上的电压跌落,达到晶体管Q2的基射阀值时,晶体管开始导通,这种导通减少了555定时器的On时间。“
不明白的地方是,当R3上的电压出现跌落时,Q2怎么就会导通呢?
我的理解(仅从电路图):当R3上的电压出现跌落,达到晶体管Q2的基射阀值后,晶体管应该开始截至啊。
是我错啦,还是杂志上出现纰漏?望明白人不吝指点,谢谢啦,在线等···

网友A:
估计是杂志上的**说错了。

楼主:
是这样啊,唉,这本杂志还是很有实力的,心里不是滋味啊。不过问题得到解决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明天和杂志的出版方联系下···谢谢maychang啦!

网友B:
Q2导通需要R3上的压降增大。

网友C:
我的理解(仅从电路图):当R3上的电压出现跌落,达到晶体管Q2的基射阀值后,晶体管应该开始截至啊。
楼主说对了,这是那里的野杂志,一点儿都不严谨!

楼主:
回复 网友C:
END China的免费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