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端反激不能稳压的原因

楼主(2011-08-25):
大家好,我这里有个开关电源,目前遇到了问题,请帮忙一起分析下可以吗 原理见附件,我设计的是主输出24v0.5A,副输出20v0.2A,空载能调节输出24v,带载就降低为20v以下了,因变压器及其他参数的不同每次降的程度也不同,测试后知道光耦的2脚电压比1脚还高,光耦压根就没有导通,TOP芯片的C端信号不正常,但是D端一直有输出,而且输出还很正常,就是调节不了占空比,导致输出带载就不能稳压了,空载时光耦的压降是1.2v ,能帮忙分析是什么问题吗,先谢谢了
还有一点我希望大家一起帮我确认的,就是在我这个电路里,对于特定的分压电阻不管输入怎么变化TL431的输出(3
脚cathode端)始终是不变的,对吗

楼主:
R7我用的是5K 的可调电阻,R16用的是100k的可调电阻,调节R16可以调节空载时的输出电压,带载就不能稳压了,调节R7都没有什么变化,去掉了C8也能正常工作,表面上看没什么影响,我们有好几种尺寸的电路板都用到了这个开关电源,还有另一块板的开关电源电路完全一样,现象如下:空载调节R16时不能调节输出电压,输出是29v左右,带载就输出24v了,光耦的压降空载带载都正常;
前面那块板是空载能调节输出电压到24v,带载就会降到20v左右,但是空载光耦的压降是1.2v,带载就没有压降了,2脚电压比1脚高,两者各可能是什么问题,不能稳压,一般从哪着手解决??

网友A:
明显是输出功率不足,有可能是变压器初级电感量太小导致开关管峰值电流受限制所致。另外,UF的管子速度很慢,换成HER的效果会好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认为是功率的问题,我设计的是24v,但是空载都有27或者30v了,带载才降到24v,其实要是能稳在24v就好了,今天又测试了下,带载光耦1脚电压16点duov,2脚比1脚低0.1v,但是带载光耦1脚就是22.多v,2脚就是1.8v,好奇怪哦,top芯片的C和D端波形都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感量比理论上设计的还要大一点,但是漏感比理论上也要大一点,你指的UF是输出整流二极管吧,实际我用的是20几ns的其他型号的快恢复管子,不过这个二极管换不同型号的输出电压就不同

网友B(2013-04-07):
可能是你的磁芯太小了。EE22输出14W,如果变压器设计得不合理还是有点困难的。
可以计算一下满载输出情况下的最大磁通变化量,一般要低于0.2T的。

另外可以逐步加大负载测试看看,到什么功率的时候输出电压开始下降。

网友C:
431端设计不合理,不保护时电解电容两端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