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用高压探头做过ESD整改的?

楼主(2011-08-25):
如题!
高压探头对ESD整改效果大吗?

网友A:
高压棒 也是电阻分压式,当然里面也有高压电容滤波,用这个东西 不太准

楼主(2011-10-11):
最近用Tek P6015高压探头,测量静电发生器 接触空载(未接靶盘)输出电压波形,直接对探头放电,示波器为DPS70404,带宽4GHz,标定输出4KV,结果发现第一高点电压只有1KV,上升沿500ps,
6015的带宽只有75MHz,不知道这里会不会影响测试结果?

另外问一下,如果我用DC-2GHz的定额衰减器,40dB,25W,能不能用来直接测量这个波形(可以空载,也可以带载)?
有没有人用过的?

网友B:
可以用来测电源,测信号基本没有效果。如果静电导致开关电源芯片截止以及单片机电源下跌,用示波器可以看。但是一般单片机的信号口,即频率较高时,有很大可能是静电直接干扰,不能作为体改根据。

网友C:
ESD的走向無法準確預測
所以使用高壓探棒去測量並不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