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实现高电压小电流?

楼主(2011-08-26):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应该是R=U/I,但是为什么还能实现高电压小电流呢?这样电阻不就变大了????
而一般要实现高电压,小电流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网友A:
高频 升压

网友A:
因为 电源的功率限制, 电压高了 自然电流就小了。

网友B:
电阻阻值大了自然电流就小了,电阻通常而言制造出来以后就是常数,除非是可变电阻或因某种原因变性导致阻值改变。

网友C:
好象就是用电容和二极管倍压。

网友D:
你的问题需要重新组织语言描述一次或多次。

楼主:
chunyang大哥02:56都还在回帖,辛苦了,谢谢,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E:
你用的公式有错误,应该用P=U*I.
同样功率下电压越高电流越小。

网友F:
U=R*I,相当于y=k*x,y和x是变量,k是常数。好好琢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K是常数,如果右边x变大,那么左边的y不是也应该变大吗???

网友G:
这问题问的、各位答的。。。
”但是为什么还能实现高电压小电流呢“。。。
也可以高电压大电流的。。看你要啥样的,晕死。。。

网友H:
电压和电流的关系应该是R=U/I,但是为什么还能实现高电压小电流呢?这样电阻不就变大了????
而一般要实现高电压,小电流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呢?????? ...
引用 楼主:

很有问题。
1 你这个公式,R=U/I,是根据电流和电压测电阻的公式,并意味着因为“高压小电流”就能说电阻变大了。对于一个确实的电阻来说,不管你通以多大的电流电压,阻值还是不变的。
2 根据你“电压和电流的关系”的描述,公式应当是I=U/R或U=IR。变量和自变量应当分别在等式的两边,而不能只在等式的一边。
3 高压小电流的实现,显然首先要取得所谓的“高压”,之后设法取得小电流。显然,高压电被短路时电压也是被降为零的,因此不能用小电阻,只能用大电阻……照此思路,不难理解取得高压小电流的方法。

你的问题应该是读书与理解的问题,应用与实践的问题,接触实际的问题,加倍努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ic921大侠的回复,最后那几个问题之间的关系给我弄的很迷糊!!!我会努力的,并努力的试图搞清楚电路中的那些基本量的本质含义的,谢谢ic921大侠!

网友F:
回复 网友F:
你觉得R=U/I,所以觉得给定U和I就能决定R。其实这是错误的,相信初中物理老师不知一次强调这一点。
这个式子只是说明在数值上三者有这样的关系。但电阻本身的阻值是由其本身的物理特性(材料,长短,截面积等)决定的,而不是由加在它两端的电压和流过它的电流决定的。
应该反过来想,假设用电压源在一个电阻两端加一定电压,那么流过它的电流就确定了;或者用电流源使得它流过一定电流,那么它两端的电压就也确定了。
所以,“谁”决定“谁”,是需要好好弄清楚的。

网友H:
这个问题过去在论坛折腾过好多次,楼主不要灰心,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是很不错的了。